大家用过ads8344系列的ad转换器与dsp2812通讯么

楼主(2008-11-11):
我想用2812 外扩一片ad 经过选型 决定使用sds8344 型号的ad 。ad与 dsp 是通过spi口连接的。ad的参考电压和供电电压都是5V 。而dsp 是 3.3V 环境的。还需要加缓冲器么。还是直接就能连?

网友A(2009-12-15):
我是这样做的:
电平转换就加一个电平转换芯片,很简单就可以实现通过该接口转换芯片直连。
至于DSP本身的配置,就是配置I/O为SPI主模式。

其实很简单,你试试看吧

网友:
那个好像有专门接DSP的典型应用电路吧。

  我用过。接的是5V,与你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