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509,aic23,pcm播放

楼主(2008-11-18):
合众达5509dsk,AIC23B播放音频,McBSP1配置为AIC23b的数据口,I2C为控制口
aic23b配置如下:
/*数字音频接口格式设置
AIC23为主模式,数据为DSP模式,数据长度16位*/
Uint16 digital_audio_inteface_format[2]={0x0e,0x53};
/*AIC23的波特率设置,采样率为44.1K*/
Uint16 sample_rate_control[2] = {0x10,0x23};
/*AIC23寄存器复位*/
Uint16 reset[2] ={0x1e,0x00};
/*AIC23节电方式设置,所有部分均所与工作状态*/
Uint16 power_down_control[2] ={0x0c,0x00};
/*AIC23模拟音频的控制
DAC使能,ADC输入选择为Line*/
Uint16 analog_aduio_path_control[2] ={0x08,0x10};
/*AIC23数字音频通路的控制*/
Uint16 digital_audio_path_control[2] ={0x0a,0x01};
/*AIC23数字接口的使能*/
Uint16 digital_interface_activation[2] ={0x12,0x01};
/*AIC23左通路音频调节*/
Uint16 left_line_input_volume_control[2] ={0x01,0x17};
/*AIC23右通路音频调节*/
Uint16 right_line_input_volume_control[2] ={0x3,0x17};
/*AIC23耳机左通路音频调节*/
Uint16 left_headphone_volume_control[2] ={0x05,0xFF};
/*AIC23耳机右通路音频调节*/
Uint16 right_headphone_volume_control[2] = {0x07,0xFF};

    I2C_RSET(I2CMDR,0);
    /*设置预分频寄存器,I2C的mode clock is 12MHz*/
    I2C_RSET(I2CPSC,0xb);
    I2C_RSET(I2CMDR,0x4620);

//  I2C_setup(&I2Cinit);
      /*设置I2C的Mater clock*/
    I2C_RSET(I2CCLKL,55);
    I2C_RSET(I2CCLKH,55);

    /*回放音频*/
    aic23data= 0xff;
    MCBSP_write16(hMcbsp,aic23data);

    while(TRUE)
    {
        while(!MCBSP_rrdy(hMcbsp)){};
        aic23data = MCBSP_read16(hMcbsp);
        MCBSP_write16(hMcbsp,aic23data);
    };

以上为codec例程配置,运行回放音频,从mic输入,headphone输出,可以
后改动如下:

    while(TRUE)
    {

       while(!MCBSP_xrdy(hMcbsp)){};

       fat16_read_file(&fp, buf, 4);  //读4个字节至buf
       aic23data[0] = (Uint16) buf[0]  |                        (Uint16) buf[1]<< 8 ;
       aic23data[1] = (Uint16) buf[2]  |                        (Uint16) buf[3]<< 8 ;
            MCBSP_write16(hMcbsp,aic23data[0]);
       MCBSP_write16(hMcbsp,aic23data[1]);
       i += 4;
    };
fp为PCM数据文件,16位双声道数据格式,
headphone输出的声音完全不对
请教:程序错在哪里,如果改正,谢谢。

网友A(2013-12-03):
I2C的csl API函数有问题 ,最好编写自己的设置函数 具体参考一下:
有关I2C:http://www.61ic.com/Article/C5000/C55X/201107/3600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