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SP/BIOS编辑的工程文件烧写进去目标板后,仿真器就连不

楼主(2008-11-21):
不使用DSP/BIOS编写大程序,烧写到Flash中后,通过仿真器连接板卡是正常的,但是一旦将基于DSP/BIOS编辑的工程文件烧写进去后,仿真器就连不上了,是什么问题?哪里的设置没有设置好吗?

网友A:
re

如果是642之类的芯片的话可以如下:

可能是因为大程序在外部SDRAM中运行了,按下reset,周时retry仿真器。。。配合的适当就可以连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