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2812片内Flash烧写次数的问题

楼主(2008-11-27):
请教F2812片内Flash烧写次数的问题

大家好,以前我用LF2407A的时候,在烧写片内Flash时经常把芯片烧坏,芯片就报废了。

其原因据说有很多,有的说因焊接不好,有的说时烧写的5V电压不稳造成Flash损坏,等等说法不一。虽然TI的文档上说能烧很多次,但实际操作时往往仅仅只能烧写十几次,有的甚至几次就不行了,很是可惜。因这个问题的存在,所以用2407的时候格外的小心,有时都不想用它了。

现在改学F2812了,还没敢轻易烧写片内Flash。我想请教各位学长,是不是F2812不再存在上述问题了。

请多多发言,谢谢!

网友A:
非常简单

你把5v加到芯片上了.
我都烧了多少次了,好好的。28好像只能烧100次,具体去看datasheet

网友B:
2407应该是ti的bug,很多人都反映这个问题

flash的确非常脆弱,不建议老烧。

2812目前为止还没发现类似问题,可以放心烧,就是注意不要加密。

网友C:
基本上没有次数限定

网友D:
还是少烧为妙,datasheet说只能烧写100次

网友E(2008-12-28):
反正没有TI宣传的次数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