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个公司的DM642开发板做的比较好?

楼主(2008-12-06):
要做目标检测与跟踪。本人是dsp菜鸟,查了一些资料,觉得用DM642还不错。不知道哪个公司的开发板和技术支持做的比较好,请了解的xdjm帮帮忙,推荐一下。

网友A:
看看这个

www.dsp-engine.com有多款DM642开发板

你要做目标检测与跟踪,你是打算用普通的CVBS接口的PAL制摄像机呢,还是打算用1394接口或U接口的工业相机?是用高清的200万相素的相机呢,还是打算用红外的相机做图像融合与跟踪呢?

网友B:
DM642浪费了

专门针对图像的,别的也可以啊,对速度要求有多高

楼主:
摄像机还没选定

应该是用普通的PAL制就可以了。我也不懂摄像机,大家可以推荐一下。
主要是做毕业设计用的,运动目标的实时跟踪。板子上输出的视频最好能在显示器上显示,因为感觉没必要买个专门的监视器。

网友A:
to LZ

那可以买我们的VER6.1板子
有200cmos 摄像机,你不用再买另外的摄像机了,并且我们的是数字的摄像机,有200万像素,
另有VGA和DVI接口,可以直接接PC机显示器。

楼主:
摄像机必须得小

越小越好,微型或者超微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