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定点DSP上的浮点计算表示的问题

楼主(2008-12-08):
我正在用定点DSP (F2407A)做一个IIR数字滤波器,需要用到小数表示的浮点数。但不知在CCS的C语言该怎么表示?

例如,能直接用float x = 0.03;这种方式吗?
定点dsp不是只能处理整数吗?得用Q15, Q14等方式表示吗。

可是,我看到在F2812上有一段数字滤波的c程序。不过他是在simulator软件仿真环境下运行的。不是硬件仿真。

#include"math.h"

float IIR()
{
    float fSum;
    fSum=0.0;
    for ( i=0;i<IIRNUMBER;i++ )
    {
        fSum+=(fXn*fAn);
        fSum+=(fYn*fBn);
    }
    return(fSum);
}

不知这样的写法在硬件仿真时也行吗?

=========================

非常感谢!

网友A:
re

可以的。

网友B:
定点DSP

如果你的是定点的DSP,你就不要出现float类型。习惯用定点的吧

楼主:
I want a reply

非常感谢!

看了上面两位朋友的回复后,还是没有归纳出一个好的结论。

一方面,看到TI的定点DSP书上说,浮点数都用Q15,Q14等Q表示方法。

另一方面,也有程序上用float的表示的。

请各位继续指教,该用那种方式来表示浮点数呢。是不是在定点的DSP的C程序里就不应该出现float这个类型,是吗?

谢谢。

网友C:
搜索一下定标数

定标数专门用于定点DSP的小数运算

网友C:
re

如果用浮点数,运算要调用子程序,编译器怎么优化也是子程序。
用定标数运算,小数的乘加都可以用一条指令实现。

网友D:
一群傻蛋

谁说定点DSP不能用浮点数?
206,2407,2812都可以用,5000也可以。直接定义就可以,
float x;
double y;
定点DSP的精度低一些而已,精确到小数后7位。

网友E(2016-11-21):
引用 网友D:
谁说定点DSP不能用浮点数?206,2407,2812都可以用,5000也可以。直接定义就可以,float x;double&nb ...

应该是数据有效为保证7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