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触摸屏的请进

楼主(2008-12-09):
  小弟毕设要用到DSP跟触摸屏通讯,要在触摸屏上显示数据,同时触摸屏也能查询历史数据,还能通过触

摸屏进行设置。对这一块不熟悉,想请教各位大虾:
 在网上查的资料:(1)用DSP通过串口直接跟触摸屏通讯,遵循Modbus协议;
                        (2)用DSP+触摸屏控制芯片ADS7843之类的跟触摸屏通讯
 不知道应该采用那种方案啊
 另外触摸屏是不是通过厂家带的软件编程就可以了??

网友A:
想偷懒选1,想学好提高水平选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