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S的版本问题

楼主(2008-12-15):
请问各位达人,要编译仿真F2809必须用CCS哪个版本?

网友A:
NC

CCS2.2可以编译不能仿真,得3.1或3.3才能

楼主:
继续请教

是否要安装最新的插件呢?配置文件直接选28XX是否行得通?我这里USB和并口的仿真器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