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7中两级中断中断向量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8-12-15):
2407讲外设中断38个分别分配到了6个内核中断之上,同时我想TI DSP对于中断的分配应该都采用了类似的方法。在扩充了可响应中断的同时也增加了一定的复杂度。

在传统的51之中,中断向量直接在ROM中,2407里面我看到有的内核中断向量和外设中断向量是重复的——比如内核中断INT2中断向量0004h,低优先级ADC中断向量同样是0004h。按照中断响应的流程——保护现场进入内核中断(0004h),这个时候再进一步读取PIVR中的外设中断向量(同样是0004h),这个时候再进入外设中断,不是又跳回去了吗?

或者是说基于这两种中断的跳转寻址方式是根本不同的,请大侠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妈的不看书

中断入口是共用的,但是你可以软件判断是那个中断,然后跳转

楼主:
看来我是搞错了

因为内核级的中断向量与相应的外设中断向量根本就不会重复,就算那个ADC的0004h和INT2的0004h重复,但是两个根本就不可能同时发生

想东想西,越想越复杂了。

二楼另外看你挂了个PCB在上面——这个10MHZ的2407 做个两层板木啥问题吧?!

网友A:
总算答道点子上了

中断的物理地址是一样的,通过PIVR来判断跳转到子程序。
妈的。我的10M是外频,里面有PLL倍频到40或者其它,板子跑的还好,几十M的东西两成板足够了。
板子玩到CAN总线,底层搞通了,上层的CANOPEN,DEVICENET协议没看,一个人不好交流。
小孩刚满月没时间玩了。

楼主:
恩,好的~
两层板搞搞混个毕业了~
这个片上A/D效果如何?听反映说好象精度不高啊~你那个两层的模拟/数字地/电源之间怎么搞的?统一地+电源之间磁珠隔离?

2401狂二,不能挂SRAM,搞的选个2407绝大部分功能都用不到还狂麻烦~

网友A:
我是从来不用片上AD的,

精度低,单极性输入且范围0-3.3,我的外接MAX1324,8路同步14位采样。
模拟、数字地在AD处单点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