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阻是多少?47m 注意不是47M ;大小写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8-12-16):
大小都一样吗

大写是兆欧,在TPS75003的电源芯片里出现,大小写都一样是兆欧吗?
在这个芯片里有的电阻很难找呀,如619K,154K,365K,47m。

楼主:
谢谢smartdsp

看TPS75003的结构,电流是不经过芯片内部的,只经过这个47m欧再到场效应管到,这个电阻只能是很小的,谢谢smartdsp了,这样的电阻有点难找了

网友A:
精密电阻

有很多需要精密电阻,很贵。

网友B:
这个电阻不算太小,而且是作为电流采样用的

网友C:
取样电阻

取样电阻  10m~47mΩ
          3~5w
           1~5%精度
豪殴吧,有上面这样一类取样电阻

网友D(2009-09-18):
精密电阻不难找哦,只是恰恰没找到,所以难找。
现在就附几款精密电阻的规格书给你们了解一下
LR合金贴片电流检测电阻(产地:台湾)
阻值:0.5mR-100mR
精度:0.5%-5%
温漂:15-50ppm
尺寸:1206、2010、2512、2725、2728

CS陶瓷基板电流检测电阻 (产地:台湾)
阻值:1mR-8R
精度:
1%-5%
温漂
:100-1000PPm
尺寸:
0201-7520
功率:
1/20W-2W
合金和陶瓷的性能差异点:合金耐突波,能承受瞬间的高电流电压的升高和回落。可以根据自己的设计需要进行选择。

ISA合金电流检测电阻(产地:德国)
阻值:
0.02mR-100R
精度:
0.01%-5%
温漂:
1-30pmm
尺寸
: 0805-3939
功率:1W-25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