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C语言来访问2812的外部数据空间?

楼主(2008-12-17):
例如:我要访问ZONE2中的地址为0001H的单元,用C语言如何定义?

网友A(2009-01-19):
DSP281X变量地址数组定位方法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showEssence.asp?id=9437&page=1

网友B(2008-12-18):
用指针

用指针

楼主:
详解

是否能有C语句

网友C:
。。。

unsigned      int  *ExRamStart = (unsigned  int *)0x100000;

        *(ExRamStart + i) = 0xAAAA;
        if(*(ExRamStart + i) != 0xAAAA)

网友D(2009-01-18):
CMD中定义段,你C代码的数据分配到该段,则写/读操作

就在外部空间了

网友E:
c语言

C语言功底,指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