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用过TMS320F2809的高手不吝赐教

楼主(2008-12-18):
我现在的XDS510-PP(并口)和XDS510-USB2.0仿真器都用不能插写2809的flash,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软件环境是CCStudio3.1
CCStudio2.2和CCStudio3.3也试过了
使用的配置是F2812的配置

反正都是不能擦写flash,会不会是flash programmer plug版本太低导致不认识2809呢?
谁要是有请提供一下,或者解释一下也行啊,感激不尽

网友A:
2808能烧写?

2808能烧写?
我手里只有2808,28015。
很容易烧写啊

网友B:
是否可以正常调试呢?

如果可以正常调试,差不多就是配置的问题了
左下角FLASH PROGRAMMER SETTINGS里你选了哪个API?
烧写2808时,可以选两个API,只有一个可以烧写,如果你选不到2809的,就用2808的试试看

楼主:
2808 我没有试过,2810和2812都没有问题

CCS3.1选择的api是2809的api,CCS3.3干脆就连接不上

网友C:
。。。。

这是仿真器问题,你用的仿真器不合格,去找仿真器生产厂家

网友D:
不能用2812的配置,要用2809的配置,因为flash空间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