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视频压缩卡DSP做开发板如何?

楼主(2008-12-19):
现在视频压缩板卡,有的是用DM642做的,有PCI接口,可以直接下载程序到SDRAM去运行.是否可以利用这样的视频压缩卡来学习DSP?

网友A:
完全可以

完全可以;只要你愿意废掉一个板子,把DSP的JTAG接口电路画出来,就可以连接仿真器下载、调试程序了

一个视频压缩卡才几百块钱,比开发板便宜多了

网友B:
。。。。

显然可以。问题是你要拿到原理图先

网友C:
你买个642以后会发现你说的东西根本没有工作价值

你买个642以后会发现你说的东西根本没有工作价值

网友C:
我可做怕了、有

网友A:
re

video port, EMIF接口的解法是固定的,根本不需要什么电路图;
把压缩卡接到电脑上,运行一下他们的DVR软件,然后用softice/windriver把DSP的VIDEO PORT, EMIF寄存器值读出来,然后和DM642的资料一对比,就知道电路图是什么样子的了。

如果要调试,得有JTAG电路才行,这个可能得拆个板子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