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用单片机来做数字滤波器,如何处理系数的问题。

楼主(2008-12-23):
用Matlab得到的系数都是小数,如何用单片机来处理?
大家的方法是什么?

网友A:
劝lz一句

放弃吧。用单片机做数字滤波。。。。

网友B:
用Matlab得到的整数系数

网友C:
单片机系数

16位单片机
单片机系数=小数系数*65536(正系数)
单片机系数=65536-小数系数*65536(负系数)
如:
0.25用16384表示
-0.25用49152表示
小数系数大于等于0.5的先缩小

网友D:
先学习定点单片机或DSP处理浮点数的方法:倍数法或Q格式法

网友E:
采用定点数处理

不过对于8位机来说,依然压力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