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2 ce1空间配置为flash,郁闷一周了,请教

楼主(2008-12-23):
我用的DM642,在ce1空间配置8位flashM29W640FT,配置如下:
EMIFA_Config Seeddm642ConfigA ={
       0x00052078,
       0xffffffd3,
       0xffffff03,

       0x22a28a22,
       0x53118000,
       0x0000081b,
       0x00111111,
       0x00000002,
       0x00000002,
       0x00000002,
       0x00000073
};
但当每次对flash读时,读出的值都为0,反正不管怎么修改配置,读出的D0-D7数据位上始终为0,用示波器看,发现当有读strobe信号时,D0-D7数据位都为上为低,当没有strobe信号时,D0-D7数据位上都为为高,郁闷,实在不知道怎么回事了,请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A:
这是我的设置,8位flash mx29lv320或640

EMIFA_FMKS(CECTL, WRSETUP, OF(0x0f))      |/*flash 1M/page*/
        EMIFA_FMKS(CECTL, WRSTRB, OF(0x3f))      |
        EMIFA_FMKS(CECTL, WRHLD, OF(3))        |
        EMIFA_FMKS(CECTL, RDSETUP, OF(0x0f))      |
        EMIFA_FMKS(CECTL, TA, OF(3))           |
        EMIFA_FMKS(CECTL, RDSTRB, OF(0x3f))      |
        EMIFA_FMKS(CECTL, MTYPE, ASYNC8)       |
        EMIFA_FMKS(CECTL, RDHLD, OF(7)),

楼主:
谢谢楼上的

谢谢楼上的,我再试一下,
请问在配上ce1为flash时是否在硬件连接上有其他的要求?
我现在怀疑是否有硬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