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SPI、SCI和RS-232的关系?

楼主(2008-12-24):
本人是研一学生,老师让试做一个dsp2812的电机控制系统,这几天稀里糊涂的看了好几本书,有些问题书上实在找不到,请教一下大虾~~

我看我们课上《微机原理》书上写的一般都是“RS-232”接口标准,以及intel的8251、8255接口芯片,但是角度传感器输出的是SPI信号,不知用这个芯片做接口可以么?要是不行的话用哪个芯片?

还有spi和sci区别是什么啊?搞不懂串口还分这么多了??我觉得上课学的完全不能解决问题的,大虾们一定要伸出帮助之手哈~~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
沙发~~~

RS-232是就是平时说的COM口,也叫串行口,在电平转换之前叫UART--串行异步接口,SPI是串行同步接口,比异步接口多了时钟线.tms320f2812完全可以满你的要求.

楼主:
谢谢~

谢谢啊`~
楼上这么一说我才想起COM口也是9针,原来就是RS-232哦...

“tms320f2812完全可以满你的要求”是什么意思?
不用接口芯片?

网友A:
根据你的角度传感器

   如果你用的角度传感器电源和F2812的电源一致,那完全就没必要用电平转换哪,除非是远距离,那你得想想用485什么的.同一块板或实际线距离很近,直接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