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02疯了

楼主(2008-12-26):
早上跑出个150m
现在又跑出个15m
  郁闷。。

网友A:
100M很稳定呀~~~

楼主:
我一直在改clkmd

断电-》拨开关——》上电跑————》断电

网友A:
哈哈~~~这由何难???

SystemObj::SystemObj(void)
{
  __disable_interrupt();//关中断
  SystemInit();//系统初始化
}

void SystemObj::SystemInit(void)
{
  CpuInit();//
  PllInit();//PLL初始化
  EintInit();
/*--------------------------------------------------------
  注意以下2个变量的作用域的不同
--------------------------------------------------------*/
  if (::SystemRamTest != 0x55aa) {//全局变量SystemRamTest
    ::SystemRamTest = 0x55aa;//改写全局变量
  }
  if (SystemRamTest != 0x55aa) {//类成员变量SystemRamTest
    SystemRamTest = 0x55aa;//改写类成员变量
  }
}

void SystemObj::CpuInit(void)
{
  SREGs.IMR.Regs = 0x0000;//禁止所有可屏蔽中断
  SREGs.IFR.Regs = 0xffff;//清除中断标志
//设置0x0080为中断向量表首址,在第2个128页内。
  SREGs.PMST.Regs = (0x01 << PMST_IPTR) | (1 << PMST_MP_MC) | (1 << PMST_OVLY);
//  SREGs.PMST |= (1 << PMST_DROM);//数据可const.
/*---------------------------------------------------------------------------
若:设置0x0100为中断向量表首址,在第3个128页内。
则:*.cmd文件应该改为:
     PAGE 0: VECS: origin=0x0100,  length=0x66
则:
  SREGs.PMST = (0x02 << PMST_IPTR) | (1 << PMST_MP_MC) | (1 << PMST_OVLY);
----------------------------------------------------------------------------*/
//  SREGs.SWWSR = 0x7f09;
//  SREGs.SWWSR = 0x3009;
  SREGs.SWWSR = 0x3fff;
  SREGs.SWCR = 0;
//  _delay_loop_(10);
}

void SystemObj::PllInit(void)
{
volatile unsigned int start;
  do {
    SREGs.CLKMD.Regs = 0;
    __nop();
  }
  while(SREGs.CLKMD.Bits.PLLSTATUS);
  SREGs.CLKMD.Regs = (9 << CLKMD_PLLMUL) | (30 << CLKMD_PLLCOUNT) | (1 << CLKMD_PLLONOFF) | (1 << CLKMD_PLLNDIV) | (1 << CLKMD_PLLSTATUS);//100M
  for (start = 0; start < 10000; start ++);//等待外设上电复位正常结束
}

void SystemObj::EintInit(void)
{
  SREGs.IMR.Bits.INT0 = 1;//允许INT0中断
}

void SystemObj::WatchDog(void)
{
  SREGs.McBSPADDR1.SPSA = PCR;
  SREGs.McBSPADDR1.SPSD.PCR_Regs ^= (1 << PCR_DX_STAT);//喂狗信号取反
}

相关链接:http://www.google.cn/search?hl=zh-CN&newwindow=1&q=C5402CFG&btnG=Google+%E6%90%9C%E7%B4%A2&meta=&aq=f&oq=

网友B:
连接里面全是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