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25和2407的问题

楼主(2008-12-28):
中断执行的时候(把断点设在读数据之后的指令上),数据读基本正确,但是全速执行的时候根本就不对,读出来的数都是8192。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本人是DSP2407与max125相连,数据总线经过5V和3.3V转换。控制总线直接使用DSP的控制线,还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把断点设置到读语句的后面,然后全速运行DSP,实验数据是否对?

注意操作外围设备的时序。

楼主:
对的

把断点设置到读语句的后面,然后全速运行DSP,实验数据基本是正确的,,但是去掉断点再全速执行的时候,数据就不对的了。
max125的读写完全使用DSP 2407的读写控制信号线。

网友B:
是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