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cs安装的问题

楼主(2008-12-28):
大伙好:
我开始学习dsp.安装ccs时等安装到一半就会弹出cadopia intellicad 4这个对话框。让我找其中的msi类型的文件。我换计算机安装 换不同的ccs版本(ccs2000和ccs6000)都出现这种情况。大家那位遇见过这种情况,谢谢大家!

网友A:
re

好象你安装了cadopia intellicad 4和cadence15.5,安装CCS出问题会不会与这两个软件有关,尤其是后者,会不会是**版的之类的引起的?我们经常安装CCS2.2和3.1及以上从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你找一下cadopia intellicad 4的安装目录,看看有没有电脑要求的东西。1

楼主:
谢谢

我的确是安装了cadence15.5,实际上我装的是cadence15.1,cadence15.5装了几次都没成功,后来改装cadence15.1(cadence15.5第一次好装,后来卸载之后就装不上了,没有办法 我就用15.1拉),等会我把cadence卸载掉试试。谢谢楼上的

楼主:
谢谢zhongxon

谢谢zhongxon,我把cadence卸载之后就能安装了。

网友A:
小意思,不客气,不过,现在都用CCS3.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