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CCS时出现的大问题?很烦,解决不了,求助!!!

楼主(2009-01-03):
用的是2812
先装ccs,装完setup ccs设置了下,插上硬件仿真器,装驱动,装完后开ccd,就出现这个画面
卸载软件很多次都不行,都郁闷死了
求助大侠,爱心出手相救~~~
谢谢

网友A:
ccs

并口地址 (I/O PORT = 240) 是否与bios里一样是240吗? 一般默认话是378
换一下试试

网友B:
手动复位一下DSP试试

网友C:
楼主是不是同时打开了一些串口软件?再按照步骤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