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port unsigned int port7000 什么意思

楼主(2009-01-10):
(无正文)

网友A:
ioport

#define Port_Data port8000
#define Port_Ale  port8004
#define Port_Cle  port8002

extern ioport unsigned int port8000;
extern ioport unsigned int port8004;
extern ioport unsigned int port8002;

void nFlashObj::FlashId(void)
{
  FlashEnable();//使能FLASH
  Port_Cle = 0x90;
  __nop();//此处绝对不能少于2个nop()
  __nop();
  Port_Ale = 0x00;
  __nop();//此处绝对不能少于2个nop()
  __nop();
  FlashSck();//发送时钟信号
  MakerId = Port_Data;
  FlashSck();//发送时钟信号
  DeviceId = Port_Data;
  FlashSck();//发送时钟信号
  ThirdCyc = Port_Data;
  FlashSck();//发送时钟信号
  FourthCyc = Port_Data;
  FlashDisable();//禁止FLASH
//K9F1G08U0A的ID={0xec,0xec,0xf1,0x80,0x15}
//K9F1G08U0B的ID={0xec,0xec,0xf1,0x80,0x95}
  Active = (MakerId == 0xec) &&
           (DeviceId == 0xf1) &&
           ((ThirdCyc  == 0x80) || (ThirdCyc == 0x00)) &&
           ((FourthCyc == 0x15) || (FourthCyc == 0x95));
}

引用 楼主: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楼主: ioport unsigned int port7000 什么意思

ioport unsigned int port7000 什么意思

您是否还在苦苦寻找更小体积的电源解决方案

热门讲座:设计更轻松: 全新SIMPLE SWITCHER® 解决方案及设计工具

最快的电路板打样 电路板雕刻加工服务 从一块板做起 24小时交货!

引用 网友A: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2楼: DSP CCS下表示IO空间地址为0x7000的uint16型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