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贴片元件焊接技巧

楼主(2009-01-12):
小弟,以前做单片机的,选用的器件都是DIP器件,现在想往DSP方向偏
现在发现,DSP板子上基本都是贴片的器件,
没焊过贴片的东西
想咨询下,焊贴片器件的技巧、流程、材料和工具
问题,问的比较大,焊过贴片的高手随便说
谢了

网友A:
多焊下就知道了。。

网友B:
很简单的

助焊剂,一把好一些的烙铁,练习几次就会了

网友C:
re

好的烙铁
用那种片状型的恒温烙铁,因为这种烙铁带锡能力强
我焊一般的贴片基本上不用助焊剂的
因为我一般都用很粗的那种焊锡丝,里边有松香,多加点锡,烙铁来回拉几下就好了

网友D:
看焊接视频吧,

网友E:
确实不难

以前只在学校焊过收音机,都是混过去的,到公司第一次焊的就是TQFP44脚的AVR也没出什么问题,练习下就OK了。

网友F:
贴片的比直差的更好焊接哦,多焊下就知道了。。

网友G(2009-03-02):
问题问得是有点大

引脚少的自己焊没什么的,多练几次就可以
脚多的就没办法了,人家是用贴片机焊上的

网友H:
吹风机

听我同学说先用吹风机对着板子吹,板子上的焊锡就会溶化,然后芯片按上去就行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