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7的堆栈

楼主(2009-01-16):
(无正文)

楼主:

编译时.stack提示不能分配在B1块内,好象是0X100的大小不够,.stack的大小不知道哪里有没有设置的?

网友A:
可以自己分配,只要放到RAM区即可

网友A:
自己在cmd里面可以设置,-stack 大小

楼主:
怎么描述呀

网友A:
-stack 100 这样的形式

楼主:

能不能写个完整的描述

网友B(2010-01-19):
cmd文件如下:
-stack 100

MEMORY
{
PAGE 0 :
      VECS : origin =    0h , length = 40h  /*  程序复位 */
      PROG : origin =  0b0h , length = 7F50h  /* 在片FLASH */
PAGE 1 :
    B2     : origin = 0060h , length =  020h  /* DARAM B2 块  */
    B0B1 : origin = 0200h , length =  200h  /* DARAM B0B1 块  */
    SARAM  : origin = 0800h , length =  0800h    /* SARAM 块  */
}

SECTIONS
{
    .vectors : { } > VECS  PAGE 0 /* 中断向量表 */
    .text    : { } > PROG  PAGE 0 /* 代码 */
    .cinit  : { } > PROG  PAGE 0
    .const  : { } > SARAM  PAGE 0

    .bss    : { } > SARAM  PAGE 1
    .stack  : { } > B1    PAGE 1 /* 堆栈—256个单元 */
}

网友C:
.stack  : { } > B0B1
你这样试验下,我没看见你定义了B1块
————————————————————————
我常用的是这样分配的:
-stack 128
。。。。。
B1:                        org=00380h,                len=0080h
。。。。。
.stack:                >        B1                PAGE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