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2接2片NOR该怎么用法

楼主(2009-01-21):
一片为 Boot Sector Flash 一片为 PAGE MODE FLASH

电路上如何连接,软件上如何设计比较合理。2片FLASH各派什么用途,菜鸟提问,望解答。

网友A:
地址编译码!可以一片!

地址编译码,其实也很简单!!可以一片代码!一片是你数据矩阵!当然一般是大容量图像图形的数据。

楼主(2009-04-01):
能否详细点呢

地址编译码是什么意思? 能否详细点呢。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