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CS编译器问题

楼主(2009-02-04):
如何加类似 __packed 的attribute 来

强制结构体中不加PAD?

楼主:
~~

HELP中找不着,也GOOGLE不到

谢谢专家们了啊

网友A:
俺也是很怕这个问题...所以很多结构干脆直接用char数组自在.

自己用程序转换为相应的值,虽然速度是慢了点,但是移植起来可方便了...

网友A:
可是像网络、USB这样的东东,里面的结构体人家定义好了的

你改了类型它还不对了...所以俺干脆就用char数组,懒得去找packed...

网友B:
。。。。

#pragma STRUCT_ALIGN (你的数据结构,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