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数据压缩的兄弟么?请教!

楼主(2009-02-04):
无损压缩,最高能做到多少:1 ?我主要要做AD采集的数据进行数据压缩!
没做过数据压缩,能介绍一些算法么?据说没能做到很高的压缩!

网友A:
无损压缩的压缩率跟信源本身的相关度有关。

最高可做到无穷大:1。

网友B:
哈哈~~~将无穷个250压缩肯定压缩比很高~~~

楼主:
老哥哥别取笑我了!

介绍一下算法!这方面,我的确是250!

12路信号,16位AD,每个基波采样1024点,做到511次谐波无损!

无损压缩的压缩率跟信源本身的相关度有关。

最高可做到无穷大:1。
--------据说,老外能做到几百比1,咋干出来的? 找了几篇音频压缩的资料,和这个都靠不上呀!

网友C:
压啥数据?视频?音频?

视频就是1DCT,2DCT,3DCT,音频就是FFT。原理上只要把采样点无限扩
展就能无限压缩。

网友A:
无损压缩最好的算法应该就是哈夫曼编码了。

不过从你这里来看,似乎是要有损压缩啊...这个去找MPEG编码相关的内容看看。

楼主:
等老hot!

就是波形压缩,这是个长时间记录仪,就是说至少要连续纪录1个月的时间,当然,时间越长越好,循环纪录,设备要连续工作5年!普通硬盘肯定是不行了!

网友D:
听说过 不知道细节

网友E:
压缩跟数据本身的特性有关

比如图像数据要去除时间和空间冗余。
语音数据可以提取基音,共振峰等参数。

网友F:
捣浆糊

波形数据无损压缩,如果不是特定的且有研究的数据(象音频数据、心电图之类),比较合适的是Colomb码、Rice码之类前缀码。进行预测、差分之后,用变长码给每个差分的数值进行编码即可。
更深入,可以用整数提升小波变换,去相关之后再进行变长码编码。也是无损压缩。
直接Huffman编码,不是很合适的,16Bit的样本空间,码本很大,处理起来很慢,可能还不如字典法的LZ编码。Huffman编码只是普通的熵编码方法,类似的还有算术编码,Burrow-Wheel编码之类,都是在对被编码的样本空间进行处理后,在最后一个环节使用的。
无损编码,对一般信号数据,图象声音以及文字之类,压缩比一般在1.x~2,压缩3倍是一个上限。能压缩3倍的算法就是极优秀的了,Macrosoft也不容易做到。

网友G:
。。。。

一定要找到你AD数据的统计规律。

一般要无损压AD数据,最方便的办法是DPCM(或者其他预测)+ huffman。但是效果么就不好说了,能压到80%就很好了。

高级压缩就算了,很麻烦的,你可以把数据存下来用winzip压压看,如果能压很多,你可以移植zlip来压缩,但是对内存和速度还是有一定要求的。FFT是有损的,做FFT的原因是数据在频率域有很强的统计规律,如果你的数据在频率域有统计规律,那么可以试试定点DCT+模型编码。一般音频压缩都是有损的,最牛的无损音频压缩flac,monkey等充分利用了双声道的相关性,可以压缩到50~60%

楼主:
这样说来,压缩就没啥意义了!

奇怪,老外是咋干的呢?

网友G:
。。。

压到几十倍只有两种可能,一是有损的,一定精度的有损应该是可以接受的,毕竟你ad本来就是一个有损的东西。二是数据有规律,有某种强烈的相关性。

网友C:
明白FFT的本质就懂得如何去压缩了!

本来就很简单的事情,却想得太复杂了!

网友G:
随便给你举个模型压缩的例子

比如说如果你是电力测量,那么电力的频率是50HZ。那么就这个模型就是一个字节来表示:50.
你可以构造一个同样相位的50HZ信号,和你AD的结果做运算。残差必然是很小的,那么可能用4位就可以表示16位的数据。当然这是简单的例子,实际应用复杂多了.

网友G:
。。。。

你可以把算法包给我。老外能做到,中国人肯定也能做到,不过价格不便宜啊。
哈哈哈,开玩笑

楼主:
alex74

你的算法,我也想到了!但是目前这种方法,只适用于我其中的几路信号!另外记录信号,很随机,没有这种特性!难难难!
宇宙飞船,你还没有看明白!如果是要到51次谐波不失真,我就不用来问算法了!做FFT好多年了!
今晚喝酒,碰到一个搞过算法的哥们儿,说能做到5:1,答应帮我研究研究!
老hot哪去了?

网友G:
不同路数的信号之间的相关性要去掉

如果你采样率高的话,相邻采样之间必然也有相关性,不会突变

网友C:
你的老哥说的能做到5:1指的是目前

通用DSP的速度极限,抛开速度来讲就可以做到无限了!连这一点都没弄明
白,那你这几年就是混过来的!

网友H:
撇开数据样本来谈压缩率,那是毫无疑义的

比如这样的问题:
“无损压缩,最高能做到多少:1 ?”

真的是问得非常的傻

楼主:
晕!

撇开数据样本来谈压缩率,那是毫无疑义的

比如这样的问题:
“无损压缩,最高能做到多少:1 ?”

真的是问得非常的傻
//-------------------------------------------------------------

数据样本我前面已经说了?没看到?
如果是有规律的信号,我还用问?问题恰恰只是知道就是采样输出数据!因此,初步想法,就是用一个通用的数据压缩算法。这个就是第一次的产品,等到设备现场运行一段时间采集大量数据,才能在分析数据,研究新的压缩算法!

如果是音频信号,就不用来问了!算法一大堆!
-------------------------------------------------------------
引用 网友C:
DSP 技术 ←返回版面

26楼: 你的老哥说的能做到5:1指的是目前

通用DSP的速度极限,抛开速度来讲就可以做到无限了!连这一点都没弄明
白,那你这几年就是混过来的!
-------------------------------------------------------------
你不说我还明白,你一说,我就糊涂了!CPU处理速度的问题,我自己会考虑!你不知道可以并行处理么?
抛开速度来讲就可以做到无限了,提这种不切合实际的东西,还叫算法么?
如果你懂,就像alex74一样,说点有用的!我的确没有做过数据压缩,难道没做过数据压缩,就算这几年白混?

欢迎兄弟们提点切合实际的算法,抬杠就免了!小母牛满天飞也免了!

楼主:
我希望搞技术的人,就踏实一点!

我不懂,所以我来问,当然,我也会找身边的人去问!没必要不懂装懂!
你懂,愿意和我分享你的成果!我很感激你!
你懂,你不愿意和我分享你的成果!也没必要嘲笑我不懂!
你不懂,我也不懂,大家一起学习!
你不懂,如果我懂了,我会和你分享!

网友H:
呵呵,LZ用不着这么激动哦

说到底,考虑压缩的目的还是为了降低总体成本

而从这一点去考虑的话,现在SD卡那么便宜,以为的追求压缩率就毫无必要了,
说不定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最合适的呢?

我前面说到“撇开数据样本来谈压缩率,那是毫无疑义的”
你反而非常气愤,难道你不觉得不同的数据会导致不同压缩率的结果吗?

就好比压缩一张同样大小的图片,一张空白的图片和一张有规律的图片、另一张没规律的图片,压缩后的压缩率当然会有严重差别一样,一张结果可能只有几十直接,另一张却可能会很大很大

看你1楼、4楼的帖,你着重考虑的是谐波失真,而采集的信号又是有一定规律的周期信号,当然是尽量用频域变换再变长编码了,而这时的数据量,当然会随原始信号的谐波复杂程度而变化,这还用说吗???
没有实际的原始样本,一味的说“压缩率”有意义吗?????

楼主:
12路信号,16位AD,每个基波采样1024点

每秒就是1.2M的数据
这个设备要求能连续记录一个月的数据,滚动记录,这样算下来,一个月要>3200 G的数据量。

我的想法也很简单,最好能控制在320G或者500G,其次640g,再次是1TB,这样一个硬盘就搞定了!
算法不想搞得太复杂,也没必要!

采集的信号是有一定规律的周期信号,这是通常的情况下,也可以说是实验室里的数据,实际应用中,各次谐波的变化很大,而且有一种故障下,可能连续几个小时,甚至1-2天,数据都是毫无规律的!(1个月能出现的次数不定)故障又无法模拟。实验室做不出来,还有一种故障,压根儿就没见到过数据波形。而且,各个现场,由于外接网络不同,数据样本的差异很大。这个设备本身就是为了对未知的故障做记录,为以后的产品开发提供数据,为本次故障提供分析数据,如果波形都是已知的理想情况,这个设备就没有必要存在了!

网友G:
..

一个基波1024点,这个基波比较难理解。
一个基波=1秒?

楼主:
基波

就是50hz的!

网友G:
没想法了,看不到样本。

你那个朋友做到5:1也该满足了

网友I:
楼主不够虚心

前面N个人说过了,"撇开数据样本来谈压缩率,那是毫无疑义的"!
你兄弟能做到"5:1"肯定也没抛开样本.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用WINRAR压缩过的文件再用WINRAR去压缩有效果么?

假设你兄弟做到了5:1,假设某段时间你通过AD采样到的数据恰好就是你兄弟压缩之后的结果,你兄弟还能把这段数据压缩成5:1?

另外WINRAR压缩的时候有个选项,最大压缩比/最大速度,同样的道理,你在做项目的时候也要考虑到MCU速度与压缩比的关系,不是懂并行处理速度就是无极限的.

网友C:
按楼主50HZ,测控记录10次谐波,用TI的6系列理论上

可以轻松做到300:1 ,这个是理论上不计存硬盘的压缩比!

楼主正一个牛皮灯笼!

楼主:
宇宙飞船

你到底是无理取闹,还是看不懂?
基波是50hz信号,就是20ms的周期,每个基波采样1024点,要做到511次谐波不失真(其实是做不到的,提这个的人,隐含的意思是,所有采样数据压缩后,很够无损恢复),咋让你偷换成测控记录10次谐波?

网友J:
先存储数天的数据试试看

原始数据每秒 1024 * (16/8) * 12 * 50 = 1228800(Byte)。
每路一周波内数据1024 * (16/8) = 2048(Byte)。若每路的谐波分量较小(干扰小),数据的压缩率会大一些,相反则会小一些,还是建议楼主把数据采集到PC并先原样保存几天的数据。 数据量:1.23M*60*60*24 * N. 再用zip算法去压压看。(音视频数据压缩基本上都是有损的)。

楼主:
楼上兄弟说的对!

样机可以考虑这样干!有了数据,以后再考虑压缩!大不了用PC机进行压缩,反正现在的atom的板子很便宜。

网友K:
哈哈,用10000MG的硬盘保存

网友K:
装个DVD刻录光驱

做一个自动装DVD光盘的装置,哈哈,然后在旁边放上一麻袋的DVD光盘,自动刻录就好拉。。。

网友H:
本来就是很简单的问题,只是LZ自己的这种态度让问题变成了

其实,
只要能用上操作系统,就完全可以用现有的压缩软件来作数据压缩

比如按照时间段把数据保存成一个个的文件,然后压缩,删除非压缩文件即可
既保证压缩率高,也能做到完全无损,并且充分利用存储空间

网友C:
这么低的采样率,要做压缩比几百比1易如反掌!

引用 楼主:
DSP 技术  ←返回版面
38楼: 宇宙飞船
你到底是无理取闹,还是看不懂?
基波是50hz信号,就是20ms的周期,每个基波采样1024点,要做到511次谐波不失真(其实是做不到的,提这个的人,隐含的意思是,所有采样数据压缩后,很够无损恢复),咋让你偷换成测控记录10次谐波?
//---------------------------
50*511=25550=25.55KZ*2= 51.1KZ 不超过60KZ
这样低的采样率,记录不超过511个频点,要做几百比1的压缩率,
易如反掌!

比起视频20M以上的取样率,简直就是小毛见大毛!
俺说的方法对你目前的水平和理解力只能是对牛弹琴。

网友C:
楼主还说自已做过几年信号处理!

引用 楼主:
DSP 技术
24楼:
。。。。做FFT好多年了!   //楼主这个牛吹得太大了!

楼主:
哈哈

有点意思!

网友L:
lz是做故障录波?

我以前做过,可以采用小波算法+LZW压缩,不过是有损的,小波算法是有损的,但是你可以设个阈值,将有损控制在可接收的范围。

我记得我的压缩比大概在4:1左右。

网友C:
不懂装懂!烦!

网友M:
基波Delta + LZW压缩, LZ Upload 1个月1个ad 的数据上来

网友L:
是说我吗?

引用 网友C:
DSP 技术
51楼: 不懂装懂!烦!

这是说我吗?

呵呵,我的确是不大懂压缩算法,我只是知道这么一个可用的解决方法,然后找了些资料,自己修改修改实现了

网友G:
...

引用 网友M:
DSP 技术 ←返回版面

53楼: 基波Delta + LZW压缩, LZ Upload 1个月1个ad 的数据上来
-------------
这个比较靠谱,比较现实,再去掉路数之间的相关就很不错了。

下面这个就有点做研究的意思了,小波都出来了。呵呵
------------------
48楼: lz是做故障录波?

我以前做过,可以采用小波算法+LZW压缩,不过是有损的,小波算法是有损的,但是你可以设个阈值,将有损控制在可接收的范围。

我记得我的压缩比大概在4:1左右。

网友N:
根据楼主描述的,gzip就适合你了

其实大家给你的建议都蛮好的,但是慢慢的是你把自己这个压缩算法导引到了gzip上面。对于你描述的随机信号来看,压缩效果肯定不好的。可是说实在话,你更应该考虑一下,无损压缩是否是你这个系统必须的?

网友O:
唉..............

这灯笼的外皮,,,,,,,,,,,

一句话,牛!

网友P(2010-03-25):
我觉得 其实压缩率可以很大的, 原始数据是txt文件,大家看下rar可以把txt格式的文件压缩多少。
就是缺少一个算法。

网友(2010-10-23):
数据压缩,没接触过啊,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