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看不懂,大虾们帮忙分析下啊!

楼主(2009-02-06):
这是一音频电路,差动转单端输出,具体的电阻电容的作用,如何取值我都不懂,希望大家能帮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先谢谢了。

网友A:
是个运放

好多这种

网友B:
有耐心就可以自己算下

虚短虚开~连起来自己算。

没耐心就去找一个辅助软件。

网友C:
不就是一个差摸运放么!你要分析什么!??

不就是一个差摸滤波运放么!你要分析什么!??连滤波特性都不说明!

楼主:
谢谢,非常感谢

我想知道能带动多大负债,发大倍数是多少,巴特沃斯滤波的参数怎么选择,效果如何等。

楼主:
我先看书,死的计算下,然后用个软件模拟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