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侠相助,开发板上出怪事了。

楼主(2009-02-11):
请各位帮忙看下是什么问题啊~~~小弟先叩谢了!!!!
自己做的LF2407A开发板,结构为最小系统,比较简单,由XF脚控制灯的亮灭。使用的10M的有源晶振。但最近在执行以下程序:

.def        start
.include      F2407REGS.h         ;引用汇编头文件
.text
start:    SETC  XF            ; 点亮XF引脚LED。
        LACC  #7FFFh                   ; 给累加器装载定值7FFFh。
loop1:  BCND  done1,  EQ             ; 测试累加器值是否为0。如为0,条件满足,跳转
    SUB   #1                ; 累加器的内容减1。
        B     loop1            ; 无条件跳转到loop1。
done1:  NOP
    CLRC  XF                ; 熄灭XF引脚LED。
    LACC  #7FFFh                    ; 给累加器装载定值7FFFh。
loop2:  BCND  done2,  EQ            ; 测试累加器值是否为0。如为0,条件满足,跳转
    SUB   #1            ; 累加器的内容减1。
        B     loop2            ; 无条件跳转到loop1。
done2:  NOP
    B      start          ; 重新开始循环。

发现没有出现预期的由XF控制的灯明亮交替闪烁的现象。于是将7FFF改为7F,单步运行的时候状态一切正常,就是在连续运行的时候只是发光比初始状态暗(初始状态为最亮)。SCSR1为0xF21A.
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不知道板子哪里出了问题。是不是频率太高了?

网友A:
我没看程序,估计是闪的太快了,哈...

网友A:
相当于PWM了~

楼主:
谢谢了!

哦,谢谢了哈!!
但是7FFF还快啊?

网友A:
看了一眼,应该是太快了

2407,40M主频,看你的程序,一次循环大概不超过10个时钟周期,就算10个,1uS能循环4次,1秒能循环4000000次,除(0x7FFF*2),就是闪的大概频率,至少60多次------只是粗略算的,不一定准.你可以试试全速运行时,眼睛不动,把板子在眼前晃晃,是不是能看到一个个亮点,这个频率应该能有这种效果的.

楼主:
非常感谢5楼的E007

真的是如E007所说的,有这个现象哈。
但是如何让DSP工作在较慢的频率下呢?这又是个问题了。
我是非常菜的菜鸟,希望各位不要觉得我麻烦!

网友B:
你不会软件延时

你不会软件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