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 用调好的数字滤波器程序-只能当用低通用!不能当高通

楼主(2009-02-11):
疑问? 用调好的数字滤波器程序-只能当用低通用!不能当高通用????
我只是把低通的系数变为高通的系数?好象不行?
资料上说:好象要用一个幅值是一的响应减去一个低通滤波的响应????/

网友A(2009-10-25):
在时域中乘以一个cos(n*pi)就行了,在频域上就把低通转换成高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