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通滤波器??/

楼主(2009-02-13):
(无正文)

网友A:
将滤波系数换成高通的系数

这个做法是正确的。问题是你的系数求对没有,你怎么得到的系数,要不然怎么帮你解决问题。

幅度为1的响应,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应该是全通滤波器减低通滤波器。

楼主:
谢谢你的答复,我具体的方法是......

我具体的方法是......用MATLAB7.0里的FDATOOL的工具我只是将滤波设置成高通来生成系数(低通的系数也是这麽生成的),软件上用在低通滤波器的程序(在实际上已经证明是可行的),可运行后是输入的波形变成的杂波了!
我现在对全通滤波器减低通滤波器不理解?
全通滤波器是怎么生成的?

楼主:
全通滤波器是怎么生成的?

全通滤波器难到是采集到的原始数据
减去用高通生成的系数计算的数据?

网友B:
通过实验....结果!

结果不行,滤波后的波形和原波形一样了,没滤波成高通波形?
方法不对,

网友A:
先在MATLAB上仿真一下

你的高通滤波器对不对。用FDATOOL应该没啥问题啊

网友B:
程序好象少了全通滤波器减低通滤波器这一步

滤波器的程序用FDATOOL生成低通的系数滤波的结果是对的.
我只是把系数换成FDATOOL生成高通的系数滤波结果不行,程序好象少了全通滤波器减低通滤波器这一步,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加这一步,能讲讲吗?

网友B:
这是我的低通滤波器的效果

网友B:
这是只把系数换成高通的系数出的结果

到底还差那一步?请了解的说说!

网友C:
我没有做过高通滤波器!

看到这么多人看贴不回帖,我就乱说几句!
你这样调程序,很难发现问题。不要用这种波形分析算法!
这样做,用等副的基波(50HZ)和5次谐波(250hz)合成一个波形,波形合成对你来说,应该会做吧!(MATLAB我也不熟悉,我都是用VC进行数据分析,VC用着顺手)然后,用这个波形通过你的滤波器,就能看得明白一点!
还有几个问题,你用的是啥滤波器? FIR? IIR?

你的采样率是多少?Nyquist采样定理:用超过两倍于一个正弦波的频繁率进行采样就能完全真实地还原该波形。你用带通试一下,其实,没明白你要干啥!貌似你就想滤除基波,不过,保留全部谐波,对你有啥意义?

资料上说"要用一个幅度为1的响应减去一个低通滤波的响应来获得.这句话的意思是,全通滤波器是1,如果低通滤波器的表达式为x,那么高通就是1-x ,这个讲的是原理。你可以做下面的实验去理解,用采样波形减去低通的波形,点对点相减,注意相位,可能要错位相减,这样,你应该能得到想要的波形。
试一下吧,求人不如求己!
如果还是搞不定,那就去看看 彭启琮 的视频教程吧!---DSP视频教程
,电驴上有!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帖

下面的图就是我用等副的基波(50HZ)和5次谐波(250hz)合成一个波形,用这个波形通过我的滤波器后的波形.我也没看到有那些变化>
我的采样率是1.6K,是用FIR原理作的滤波器
其实我就是想在低通滤波器的基础上作个高通滤波器(原来要滤的高频信号通过,原来通过的低频信号被滤掉
如:50HZ和1K的合成一个波形
低通的把1K信号滤掉这点我作到了
高通的应把50HZ的滤掉我没作到
我现在不理解的是用采样波形减去低通的波形
那MATLAB7.0里的FDATOOL的工具生成高通系数不就没用了吗?
彭启琮 的视频教程我看了,他也是只提了一句用1减低通

网友C:
看了你上面的波形

就是低通你也没有做到,你设计的低通滤波器也是有问题的。

//---------------------------------------------
我的采样率是1.6K,是用FIR原理作的滤波器
如:50HZ和1K的合成一个波形
低通的把1K信号滤掉这点我作到了
高通的应把50HZ的滤掉我没作到
//---------------------------------------------
------你还是没有理解Nyquist采样定理。

网友B:
我只是例如:我是把50HZ和300HZ的...

我是用1.6K的采集率把50HZ和300HZ的合成波形,用低通和高通滤掉其中一个波
我想我理解Nyquist采样定理。大于300HZ的2倍以上的采集率

网友B:
Q15的定标.低通的系数和高通的系数在定标上应该是一致的

网友A:
9楼的结果不就对了吗

低频被滤掉了,只有高频的。

"要用一个幅度为1的响应减去一个低通滤波的响应来获得."
这个为什么说不太正确,几个概念没说清楚。低通、带通、高通滤波器的幅度都可以是1,“幅度”在这里其实应该理解为滤波器的频率响应。详细点说就是用一个全通滤波器的频响减去一个低通滤波器的频响,这个频响就是高通滤波器的频响,频响定了,高通滤波器就定了。

网友B:
谢谢mybao 的回贴,我好象有点明白了.

从第9楼的结果看,我原以为只是变成杂波了.我试试将50HZ和200HZ的复合信号,看看能否将50HZ的信号滤掉.

网友B:
问搞定...............

这里感谢mybao的提醒,其实高通的波形已经出来了.只是在原信号里加载了许多的高频杂波,通过波形的衰减和FFT频谱可以看到已经把低频信号给滤掉了.看来要得到比较干净的高频信号,屏蔽还是重要的.

网友D(2009-10-25):
先设计一个低通的滤波器,求出其传递函数,然后乘以一个cos(nw),w代表的是一个数字频率。因为你设计的是高能滤波器,w=pi。pi在数字域上其实就是Nyquist频率,也就是你采样频率的一半。这样就可以把低通滤波器转换为高通的滤波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