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选型

楼主(2009-02-16):
用于数字化控制UPS、逆变器,目前用的是2406,想转为28系列,请问哪一款比较合适啊?

网友A:
2812太贵,2806/08

网友B:
06或08应该够了,呵呵

网友C:
06或者08也贵了,估计015或者016就够用了

你做逆变器但不是驱动电机的话也用不着QEP,所以要求功能不是太复杂015/016就应该够用。

网友D:
2802x

2802x更好用,又便宜。
我现在用的是28027

网友E:
推荐2808

既然你之前用的是2406,说明不需要扩展,2808和2806都可以,但我曾经咨询过合众达等厂商,由于2808比2806卖的多,反而便宜,估计能比2812便宜一半吧。

网友F:
呵呵,2812还不算太贵吧

2808应该合适,比2812要便宜些

网友G(2009-03-20):
TMS320F28027的AD精度有改善吗?像2812一样吗?

TMS320F28027的AD精度有改善吗?像2812一样吗?

网友H(2009-04-28):
回楼上

整个C28XX中,只有2810和2812的AD精度不高,其他型号的AD模块性能都强过这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