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们,初学DSP先看什么书比较好?谢谢!!

楼主(2009-02-16):
大虾们,初学DSP先看什么书比较好?谢谢!!

楼主:
re 2楼

谢谢!
我的意思是是否有类似周立功方面的书?

网友A:
哪种DSP?

哪种DSP?

楼主:
re tms320f28335

re tms320f28335

网友B:
找个TI的DSP低端玩玩

网友C:
奥本海姆

奥本海姆

网友A(2009-03-21):
我说的才是最正确的!!!!!!

楼主听我一句话,我说的是最正确的,想学好DSP,你一定要看:
《从零开始学单片机》。或是郭天祥的视频《十天学会单片机》。
不要以为我在开玩笑,或是答非所问。
请你一定要学会单片机。
因为DSP就是单片机。

如果你的意思是想学DSP算法的话,我推荐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陈怀琛的《数字信号处理在MATLAB中的应用》(具体名字记不清了,反正差不多)。再看看彭启宗的视频《DSP技术》。

最后嘱咐你一句:我没提到的东西,不管别人说它是多么多么的权威,你一律不要看!!!!

网友D:
呵呵,那... 要是已经看了呢???

网友A:
不好意思忘了说一本书

哦,忘了,不好意思,搞算法的话,还得看BP拉兹的《线性信号系统》
呵呵

网友A:
要是看了我保证就不会出现楼主所问的问题了!

哈哈

网友A:
回9楼

看了就当白看了呗。。。。
只要能看懂也可以啊!

网友D:
其实呢,老x还是那个观点:初学的话去书店找本最薄的讲操

先学会动手,然后再用到什么学什么:-)
网上的电子书数不胜数,可以先下下来每本都翻一翻,看看哪本看的进就去书店会当当买本实体书,其余的就可以无视了。
毕竟技术书籍不像小说,就算看过也还是要经常翻的,还是实体书翻着舒服点。

长年累月躲着电脑屏幕脖子累啊~~~

网友E(2011-12-15):
你好 麻烦你把陈怀琛的那本书的名字告诉我下 这个名字貌似找不到想对应的书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