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2 图像采集不能进入视频端口中断

楼主(2009-02-19):
DM642 图像采集不能进入视频端口中断,我用的是seed_vpm642的程序,硬件是根据他们的硬件改动的,用TVP5150采集图像,TVP5150也有27Mhz晶振输出,也能通过I2C总线对TVP5150进行配置,但就是不能进入视频端口中断,程序就是在while(capNewFrame == 0){}语句处停下来.按照正常情况,应该是进入视频中断,然后在中断程序中capNewFrame =1,然后程序就往下继续执行了,请问有用过DM642的高人,这是什么问题啊,非常感谢!

另外:我用的是一个半球型的CCD摄像头,输出PAL制500(v)x582(H),420线
不知道是否是摄像头的问题啊,我买摄像头时是试过的,没问题的,谢谢赐教!

网友A:
re

1、测试有没有 时钟,和行 场同步。
2、是不是已经捕捉使能。
3、是否已经连接视频源。。就是摄像机。
4、能否过   FVID_alloc( capChan, &capFrameBuf );
如果能过,就说明已经捕捉了。。。
就应该可以到 FVID_exchange( capChan, &capFrameBuf );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应用的这种程序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