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2的MCBSP接口配置为SPI主模式

楼主(2009-02-21):
请教各位高手,我用DM642的MCBSP接口作为SPI主器件,来控制DA转换,寄存器初始化如下,程序可以跑起来,DXR寄存器中也有我想要发送的值,但用示波器测量没有信号,片选、时钟、数据都没有输出,有没有哪位大侠指点一下,已经搞了好几天了:

void mcbsp1_init()  //配置McBSP0为SPI主设备
{
       //串行接口接收器被禁止并且处于复位状态
     McBSP1_SPCR = 0x00800000;
        //每帧一段,每段一字,Ignore FS after the first
        McBSP1_RCR  = 0x00010040;
       //16 BITs,Ignore FS after the first
        McBSP1_XCR  = 0x00010040;
        McBSP1_SRGR = 0x200F010F;
        McBSP1_PCR  = 0x00000A0F;
        McBSP0_SPCR = 0x00801800;
        //FSX,CLKX输出,FSR,CLKR输入
      //启动采样率发生器
        McBSP1_SPCR = 0x00C01800;
        //使能串口的收发,选择时间停止模式
        McBSP1_SPCR = 0x00C11801;
        //McBSP1_SPCR = 0x00C11801;

}

void main()
{
         myhMcbsp1 = MCBSP_open(MCBSP_DEV1, MCBSP_OPEN_RESET);
         mcbsp1_init();
         MCBSP_enableSrgr(myhMcbsp1);//Enable the McBSP
         MCBSP_enableFsync(myhMcbsp1);
         MCBSP_enableRcv(myhMcbsp1);
         MCBSP_enableXmt(myhMcbsp1);
         while(1)
      {
              while (!MCBSP_xrdy(myhMcbsp1)){}
               MCBSP_write(myhMcbsp1,outA);
         }
}

网友A(2010-03-02):
现在怎么样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需要加入延时。可以参考spru943手册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