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随机信号的算法弄出来了。c怎么实现啊。

楼主(2009-02-27):
matlab仿真

t = 0:1/fs:(0.256-1/fs)
phase = 2*pi*randn(size(1:51));
Y = 0;
for i = 1:51
    Y = Y + sin(2*pi*(89+i)*detf*t + phase(i));
end

(89+i)*detf 为所要产生的频率351.5625hz到546.875hz,频率步进位3.90625hz
经过matlab仿真波形因素达到要求,频率范围也够了。

现在的问题是,那个随机的相位phase(i)在dsp中c如何实现。困惑。。求解答。

网友A:
C库有rand()函数可以产生伪随机数序列

使用前要用srand()喂种,如果采用读取实时时间值来喂种,结果也很令人满意了

楼主:
读取实时时间值?

在c54中也可以读取实时时间值?

#include<time.h>
有这个库么。。

楼主:
在ccs help中找到rand() srand()了

Syntax for C:

#include <stdlib.h>
int rand(void);
void srand(unsigned int seed);

Defined in:

rand.c in rts.src

Description:

Two functions work together to provide pseudorandom sequence generation:

?The rand function returns pseudorandom integers in the range 0 - RAND_MAX.

?The srand function sets the value of seed so that a subsequent call to the rand function produces a new sequence of pseudorandom numbers. The srand function does not return a value.

If you call rand before calling srand, rand generates the same sequence it would produce if you first called srand with a seed value of 1. If you call srand with the same seed value, rand generates the same sequence of numbers.

楼主:
喂种的问题。。。怎么喂。。。

喂种的问题。。。怎么喂。。。在c54中也可以读取实时时间值?

网友A:
很多系统里都有一个实时时钟

而你开机的时间是随机的,所以,读到的时间也是相当“随机”的……
srand(time)的作用是给伪随机函数一个初始值,然后每次调用rand()都会得到一个伪随机数。说它是“伪随机数”,是因为种子一确定,后面的序列就是确定的。

楼主:
很多系统?

我只想知道,在ccs上c54行不。。别的暂时没精力管了。。

网友A:
实时时钟指的是DS12C887一类的东西,片上自带的RTC也可以

实时时钟、喂种、随机数……这些概念都和你的那个“ccs上c54”无关……

网友B:
楼上好耐心

楼主:
莫非要上位机把实时时钟传过来

上位机是s3c2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