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ft的相位计算和误差分析问题

楼主(2009-03-04):
本人利用lf2407的128点实数fft分析几个正弦波形(同步采样,采样率也相同,其中有一个波形作为基本波形,其余的波形都与该波形有不同程度的相位差,0~60度),都能够分析出基波频谱的位置,但是在计算几个波形相位的时候误差较大(需要计算相位的cos值,波形信号混入了各种噪声信息,采用过零点的硬件检测方法失效),我已经做的基础工作是:把这些数据在matlab内已经经过了仿真分析,没有问题,我目前问题是:fft分析的数据输入是Q15,输出是Q14,我在计算的时候没有把Q14做什么处理,因为根据cos计算的公式直接计算也可以;相位检测是否需要加窗操作,不加窗的相位误差是多少,是否同频率分辨率的公式:f=k.fs/N类似,相位误差也有个计算公式?如果相位检测能够采用fft实现的话,怎样才能提高检测精度(0.5度~1度的分辨率),是否需要采用软件校正;如果不能采用fft实现,怎样才能实现混杂信号的相位检测?。
各位能否给点帮助,谢谢。

网友A:
加窗只是为了减小截断谐波,

原理上对相位不影响!

网友B(2009-05-05):
采用硬件滤波,把高次谐波滤掉,或许能改善些

网友C:
采样频率必须是信号频率的2^N倍

采样频率必须是信号频率的2^N倍,FFT运算的误差才有保证。

网友D:
2000DSP的ADC最好不要指望它搞高精度

另外同意3楼,加上硬件滤波器。

网友E(2011-01-17):
也可以加数字FIR滤波器,再进行FFT计算相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