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bc实现除法运算的困惑

楼主(2009-03-05):
在书上和网上都讲了如何使用减法指令subc实现除法运算,但我就是不明白这是根据什么来的呢,先把除数左移15位,然后把被除数一位一位的移,最多15位,最后第16次是运算再移位,这种算法的原理是怎么来的呢,我知道7=3*2+1看下7-3有几个就知道商是多少,但在这个指令里,移位移的我不懂它的算法原理是什么样的,大侠帮忙啊,说出一点是一点,不然很苦恼的!谢谢了

楼主:
补充

用subc实现除法运算
ld temp1,b;将被除数temp1装入B累加器的低16位
rpt #15  ;重复SUBC指令16次
subc temp,b;使用subc完成除法
stl  b,temp3;将商(累加器的低16位)存入变量temp3中
sth b,temp4,次余数(累加器的高16位)存入变量temp4中
对于subc指令的功能是这样的:
subc  smem,src;
 if (src-smem<<15)>=0
    src=(src-smem<<15)<<1+1;
 else  src=src<<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