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8x定点运算实现g.729语音编解码

楼主(2009-03-06):
218x定点运算实现g.729语音编解码

        最初我学的是飞行器的设计,可是到了毕业的时候觉得人际关系复杂,改看语音编解码了。试着去研究g.723.1,离职回家之后,在家看论文,实现g.723.1,当时不知道网上还有现成的程序。后来到了深圳,从事mp3方案的开发,最初以为很深奥,其实就是一些简单外观编写,对于底层的核心软件全部控制在台湾,别人打包封装后才发给大陆。后来,我越来越知道理论设计与工程实现之后的距离。离开了公司,自己出来设计产品.我很坚定一点,把事情做到最好,不能糊弄事,否则事也会糊弄你的。几翻周折,多次设计,开壳,终于把一款学习设计好到生产,生计不是问题。才想到一个长期的项目,选择了无线的语音传输。当时想得很简单,从ali的录音里截出mp3的数据流,然后发射给接收,用比较便宜的m5661p进行解码就可以了。用的rf模块是华普的rf01,rf02.确实是实现了,因为ali的7101Q的mp3有比特率是24kbps,80kbps,64kbps,128kbps,320kbps.我们选择了24kbps,原因是当时选的rf 最大的波特率为128kbps.而且波特率最大,误码率在,灵敏度越小。我们lay实现了,发现了一个实际的问题。16K采样率,1150个数据,(我记不是很清楚),还有ali的数据包是512 byte,最后到接收端延时有0.6秒。客户绝对是不会接收的,只好采用64kbps。延时有0.4s,而且rf频带加宽,客户要求有64个频道。无法实现。我们改换了cc1100,用fifo中断的形式实现了128kbps 的mp3,延时0.25秒.当时我们很兴奋,可是一装机,拿到实现环境地走一圈,有四十米,24kbps有70米,于是我们打朋友帮忙调天线,调外围的元器件。只可惜那朋友的老婆很厉害,我们不敢多打搅。好在得到消息,在接收端加了一颗安吉仑的放大。效果真的不一样,这次是100米,很稳定的100米。可是又遇到问题了,cc1100有近距离饱和的问题,三米以内无法收到任何数据。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做任何工程,是放弃还是重新开始。智者齐工,提到拿一颗218x dsp自己写程序,把语音进行压缩,这样一切都在掌握之后。很简单的,如果一帧数据出现错误你应该怎样处理。我看了很我的语音编解码,当时选用2.4kbps,结果播放音乐,及背景噪音特别大的情况下,无法接收。同学付工,在设计数字对讲机,距离有3公里,知道他们用的是melp.他说效果也可以,我也在网上下载了源程序,定点运算。国内的硕士对其研究,太复杂了。我没有信心去做它。结果在网站找到了www.hawksoft.com/hawkvoice gsm 13kbps.管主已经优化定点运算,我确实用汇编做了。而且也实现了。主频跑到12M就可实现,rf的波特率为21kbps,之所以这么大,主要是有前导码,并且rf从idle转化到rx(tx)需要几个ms的时间。如果你发射之后不去idle状态,频率会发生偏移,所以要定期进行校准。我们把板lay成了小模块。Mic 加了放大,但是一直很模糊,总觉得听不清楚,拿给销售的一听,别人还说音质很好。智者齐工一听,就只摇头,特别是吹口哨,金属声特别严重。当时我们在等一颗rf 芯片si4432,20dbm.要在2008年底出来,当时的时候是2008的八月份。我这时有点后悔,当时在选择语音编码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试听对比了。确实它是不是自己想要的。我当时认为gsm 13kbps就是现在的手机算法,手机的算法是8kbps,而我用的是13kbps,效果应该更好才对。于是又才拿出手机,对比其音质,真的差得很远。网上查资料才知道手机的算法是g.729
        网站http://ronchen.blogbus.com/logs/3479175.html,告诉我到什么地方找源代码。我从itu网站下载了g.729a,g.729ab,g.729b,g.729I。我想后来的版本一定是最好的,所以直接用一最后的一个版本。进行移植分为几个步骤:对下载的定点运算,把工程分为三个文件.encode.c,decode.c.,common.c. ; 把所有的函数局部变量改为全局变量(主要是为了好调试,同时进行汇编程序编写,它的stack没有多大,);对其数学函数如add,sub,等,在Analog DevicesVisualDSP 3.5 16-Bit218xlibsrclibetsi_src(自己装的仿真软件)找到了其汇编程序。对其进行检验,因为g.729有很多的加减乘饱和判断,当时218x设计的时候已经考虑到这些问题,你只些用ena ar_sat,或者if mv sat mr.就可以轻松实现。同时修改这些函数,之前的是stack进行参数传递,我们得把它改为寄存器传递参数。其实最后得出比较重要且省指令的为Lshr;L_shl输入为mr1,mr0,ar. 对于L_msu,L_mac没有必要有。因为输入的长整型可以放在MR,你可以用指令。输入参数,ay1,ay0,mx0.my0:
                    Mr1 = ay1;
                    Mr0 = ay0;
                    Sr   = ashift mr1 by 0(lo);
                    Mr2 = sr1; (符号位);
                    Mr = mr +mx0*my0(ss);
                    If mv sat mt;
(其默认为dis m_mode);这比库里的程序经简单得多。
                    还有就是在循环体内多动脑筋,尽量用寄存器,比如在四层循环时多一条指令,就是多出64*8条指令。还有一些技巧,如:
                    Cntr = x;
                    Do outloop until ce;
                    I1 = I2;
                    MODIFY(I3,M1);
                    MR = 0.MX0 = DM(I1,M1);
                    MY0 = DM(I3,M1);
CNTR = Y;
                    DO INNERLOOP UNTIL CE;
                    MR = MR+MX0*MY0(SS),MX0=DM(I1,M1);
INNERLOOP :        MY0 = DM(I3,M1);
                    IF MV SAT MR;
Outloop:
                     DM(I6,M5) = MR1;
上面的程序看似很简单,其实可以简化,即把i1的DM变量copy到PM空间,用程序这样实现:
                    !copy (i1,i5,z);
                    Cntr = x;
                    Do outloop until ce;
                    I7 = I5;
                    MODIFY(I3,M1);
                    MR = 0.MX0 = DM(I1,M1),MY0=PM(I7,M5);
CNTR = Y;
                    DO INNERLOOP UNTIL CE;
                   INNERLOOP :
MR = MR+MX0*MY0(SS),MX0=DM(I1,M1),MY0=PM(I7,M5);
                    IF MV SAT MR;
Outloop:            DM(I6,M5) = MR1;
                    这点技巧对于滤波计算及相关函数很有效。
                    我用的是visual dsp version 2.3.把让C语言运行,然后写汇编程序,main调用汇编程序(把控制权交给汇编),汇编程序调用C语言函数,这里把局部变量改为全局变量的必要性就出来了。对于一个C函数的编写,你可以写一半汇编,放心调用另一半C函数,而不必但心寄存器的初值。同时你还得有一份VC的程序。当你出错调试时,你可以对比VC的变量与你的全局变量。很快就找出问题。对于encode我选用了50帧的80word 做为输入,50 个10 bytes做为输出,很次改好一个C函数,运行一次,看运行的结果与50个10bytes进行比较,看是否一致.就这样改改停停,中途我孩子又出生了,加上还有学习的软件。到了一月份也就是在过年那几天才把编码程序写完,算了算也有二到三个月的时候。我一直担心的是运算量的问题,当时我用的是217x仿真去做,我心里越来越没有底,因为就50帧的数据,计算机仿真也在五分钟。我又看了国内的论文,有人提到用了89M可以实现。我就有了一点点底,别人也提到了一些简化的方法(论文我会以附件的形式给出)基音收索步长为2,大量测试减少饱和判断等等。当时我真是担心死了,好在我把仿真对象改到了2181,一运行,才得到了我写的汇编程序大约需要38M,这时我又到网上下载g729A版本,才发现里的已经简化了,正如我们国内硕士所说的方法,其实ITU早就做了这些工作。我忘了在什么忘网站上公布了其复杂度。其实g.729A编码为16M,g.729B为32M,我做的结果是38M。而且还没有优化,谢天谢地。可以也是无数祈祷的结果,荣耀归于神。
                    解码的程序就比较顺利,二周就写好了。运算的复杂度为8M.之后我移植到了硬件了,也就是几天的时候。结果不对,我知道也就是几条指令的原因:
              Ay0 = 0;
Cntr = x;
              Do searchmax UNTIL CE;
              Ay0 = dm(i1,m1);
              Af  = ar – ay0
Searchmax:
              If l t ar = pass ay0;
其实在这是错的,在软件仿真没有问题,移值后出了问题,及用cntr最后一条指令不能为if l t ar = pass ay0;
            改为
            If it ar = pass ay0;
Searchmax: nop;
            还有一个注意的地方就是设
       AR = DM(0x3FF3);              /*SPORT0 WHEN MR0 = 0x8000,MR1++*/
       AR = SETBIT 12 OF AR;
       DM(0x3FF3) = AR;
              在进行四舍五入的时候,mr0 = 0x8000为mr ++.
            我把最后的结果写在下面
               运算量            DM(ram)        PM
Encode         36M              0x10b2         0xbe2
Decode         8M               0x1931         0x15f5
其实encode,decode公用程序为0x600.对于表格我是放在nor flash,启动之后拷到dm,大小为0xa8e,在上述dm内。
上面是软件仿真。拿到软件平台上实际测试:
Encode  60M用了 7.8ms,   32M 用了14.8M
Decode  32M 用了 3ms.
         把rf 芯片加上去系统全部为60M,主要是rf占用了很多的时候,同时对于错误帧 的处理,还有自动静噪的处理等等。
         教训,这次是幸运的,我应该在移植之前,充分确定其复杂度,占用系统资源大小。音质的确定,传音乐,各种情况下解码的输出是否可以接收。
         基本的数学函数如下,对于最后的语音音质及所收集的论文资料,及定点程序我以附件的程序存放于
http://www.sokutek.com/document.asp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下载
                              因果: chenshiyangyi@163.com
         .ENTRY L_mac_I1_I2;
L_mac_I1_I2:
        M1 = 1;
        MR = 0,MX0 = DM(I1,M1);
        MY0= DM(I2,M1);
        DO L_mac_I1_I2_Loop UNTIL CE;
        MR = MR + MX0*MY0(SS),MX0 = DM(I1,M1);
L_mac_I1_I2_Loop:
        MY0 = DM(I2,M1);
        IF MV SAT MR;

        RTS;

.ENTRY L_mac_I1_I5;
L_mac_I1_I5:
        M1 = 1;
        M5 = 1;
        MR = 0,MX0 = DM(I1,M1),MY0 = PM(I5,M5);
        DO L_mac_I1_I5_Loop UNTIL CE;
L_mac_I1_I5_Loop:
        MR = MR + MX0*MY0(SS),MX0 = DM(I1,M1),MY0 = PM(I5,M5);
        IF MV SAT MR;

        RTS;

.EXTERNAL Overflow_;
/*****************************************************************/
/* Word16 div_s(Word16 var1, Word16 var2)                        */
/*                                                               */
/*            var1:  AY1                                         */
/*            var2:  AR                                          */
/*  result var_out:  var1/var2 --AX1                             */
/*                                                               */
/*****************************************************************/

.ENTRY div_s1_;
div_s1_:

   AF = AR - AY1;
   AX1 = 0x7fff;
   IF EQ RTS;
   IF LT JUMP div_err;
   AF = PASS AR;

   IF EQ JUMP div_zero;
   IF LT JUMP div_err;

   AF = PASS AY1;
   AX1 = 0x0;
   IF EQ RTS;
   IF LT JUMP div_err;
   AY0 = 0;
   DIVS AY1, AR;                    /* perform fractional division*/
   DIVQ AR;DIVQ AR;DIVQ AR;
   DIVQ AR;DIVQ AR;DIVQ AR;
   DIVQ AR;DIVQ AR;DIVQ AR;
   DIVQ AR;DIVQ AR;DIVQ AR;
   DIVQ AR;
   DIVQ AR;

网友A:
。。。。

最好用AMR,如果运算量允许的话。同样码率比G729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