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JTAG仿真多DSP的问题

楼主(2009-03-07):
我想用单JTAG接口仿真四个DSP,在PCB设计的时候TCK、TMS、TRST#、EMU0和EMU1这几个信号应该走菊花链,还是星型。希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星型

注意驱动能力

楼主:
有点疑问???

驱动我是加了。不太理解为什么要用星型,四个DSP的TDO、TDI都是级联的,我觉得应该是菊花链吧。上一次做了一块板子,是按照星型布线,结果使用560的仿真器怎么都连不上,报的错误就是JTAG时序上有问题;而一个同事的板子按照菊花链布线,却没有问题。

网友A:
sorry,我开始理解错了.

sorry,我开始理解错了.没仔细看.
星形还是菊花链,要根据信号的传输线特性分析而来,比如线路的阻抗,信号的反射的影响等等. 不做特别处理的话菊花链应该好一些.

楼主:
谢谢hitajian !!

我决定按照菊花链来布线哈,线路阻抗匹配方面,TCK信号就使用了串行端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