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r()中DATA **dbuffer参数什么用啊。

楼主(2009-03-10):
dbuffer[nh]
Delay buffer
  1.In the case of multiple-buffering schemes, this array should be initialized to 0 for the first block only. Between consecutive blocks, the delay buffer preserves the previous r output elements needed.
  2.Memory alignment: this is a circular buffer and must start in a k-bit boundary (that is, the k LSBs of the starting address must be zeros) where k = log2 (nh).

帮助对这个参数的解释没看明白。。来个人讲讲。。
cc3.1 c54

楼主:
还是没人。。。。人呢。。。。

网友A:
保存之前的采样点

你现在需要对N到N+N-1的点滤波,你肯定需要N-1以及之前若干点,
dbuffer就是保存N-1以及之前若干点

楼主:
3楼详细解释下。。

fir滤波器也需要?

 信号与系统 和 数字信号处理 差不多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