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能在内部进行视频信号叠加的DSP,请各位大哥指点迷津,

楼主(2009-03-12):
小弟刚接触DSP这一块,就是想对一模拟视频信号进行字符叠加,字符叠加在DSP内部进行,输入一模拟视频信号,输出来的就是叠加好字符的模拟视频信号,不知道该怎样选型,该选哪款DSP性价比较好,请各位大哥指点迷津,谢谢了!

网友A:
何苦

随便找个osd叠加芯片好了,10块钱

楼主:

我想要的是不单止对它进行字符叠加,还需要对它进行采集,分析图像等操作,最后要能以模拟视频信号输出,全部在一个DSP内完成,不要外加部件电路.

网友B:
re

我们的DM642机器视觉板VER6.3

有200万LVDS 摄像机
有VGA和DVI显示
有USB Host
有以太网

可以显示汉字数字字母。
画线:十字线或方框或任意线
有人机界面菜单
可以对图像进行 反色 旋转等图像处理

支持JPEG和H264编解码和网络传输。

还有其它一些功能,已经被应用在视频展台和光学测量上面。

网友B:
这是一个配套的LVDS摄偩机,也是我们做的。

网友A:
...

双核达芬奇Dm644x或者单核达芬奇DM643x最好

网友C:
re

带有CCIR656接口的DSP即可满足要求,如DM640/1/2/3/8;
FREESCALE的I.MAX21/31

adi的不熟悉。

如果了解常见的视频格式,如YUV4:2:2, YUV4:1:1,视频叠加是很容易的事情;

如果功能比较固定,如只是叠加字符,使用FPG也可以完成。

网友B:
开玩笑

仔细想想,除了FPGA,哪个芯片可以支持1280X1024 @60fps  ?
i.mx27吗?
给人出主意是好事,但注意别误导。

网友B:
有鼠标和键盘接口,也可以接4X4小键盘

网友A:
....

引用 网友B:
DSP 技术 ←返回版面

9楼: 开玩笑

仔细想想,除了FPGA,哪个芯片可以支持1280X1024 @60fps  ?
i.mx27吗?
给人出主意是好事,但注意别误导。
------------------------------
这种dsp多的是, 支持1080P的都一大把.不懂不要乱说

网友B:
请教:alex74

你要是懂的话请你例举出几个,如果凭空乱说最好别说。
TI的6467可以。
6437,6446,omap...哪个能支持1280X1024 @60fps  ?

网友A:
...

TM1500/1700, DM648轻松支持1280*1024*60
TM1005支持1080P...
644x,643x我们都出1280*1024*60, 没问题

网友B:
谢谢alex74

不过:
1、dm648和dm642一样,vport在Display模式时,能支持到110M,这个可以达到1280X1024@60帧。不过,DM648据说,芯片还有一些bug,功耗太大,发热严重,视频口大小端有问题,这些我没有亲自实验过,只是听业内朋友说,我一直没敢用,价格500元左右,成本高限制了有些应用场合。不知以上情况是否属实?
2、6446,6437等的VPBE的时钟只能达到75M,如果要是显示1280X1024时,只能显示到44帧,这个数据和omap3530一样。请问alex74你们是怎么做到60帧的,做到60帧时vpbe的时钟达到了多少,是不可以超频?
3、对于TM1500/1700, TM1005等,这些是非TI的片子,我用习惯了TI的,别的公司的尽量不考虑。
谢谢alex74.

网友A:
....

目前看稳定跑1280*1024*60, 能量产没问题的是
DM648, TM1700.国内DVR大厂海康用的是DM648, 大华用的是Tm1700.都是跑1280*1204*60. 1
其他都是超频, 因为没量产,稳定不稳定我也不好确定.
现在是视频行业从dsp转asic的好时机,大家能转的尽快转, 明年就晚了.
出1080P的asic现在很多了, 能一步到位最好

网友B:
很同意alex74。

648和6467可以跑1280*1024*60,们们的vport 在display时是110MHz,ddr2是533M,它们的642理论也应该行。但6437和6446和omap3530,的vport在display时是75M,如果不超频只能1280*1024 44帧,我想这可能是后加了vpbe的原故吧。并且它们的DDR2是333MHz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