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DSP的浮点和定点问题

楼主(2009-03-13):
看**说TMS320F2812是“定点”Dsp
但是使用的时候并没有发现任何有关定点问题?用的C语言编程, 变量定义为“float”后浮点小数的使用没有任何问题..

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样用会有什么错误呢?..

网友A:
靠编译器的浮点库来模拟,运算效率极低

编译器的软件当然可以实现任何数据类型的透明应用支持,只是不对应处理器字长和运算方式的其他操作,都只能通过一系列的指令来模拟实现,当然效率就低的多了

比如用定点处理器来处理一条浮点的加减乘除指令,可能需要几十上百个指令周期;

而当处理器支持浮点运算时,一个指令周期就完成了,而DSP还可以顺便实现乘加、零开销循环

网友B:
用单片机也可以做浮点运算。

用单片机也可以做浮点运算。
快慢而已。

楼主:
21ic

发现21ic里还真是牛人聚居地哦..呵呵

一点就明白~~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