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oot.asm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09-03-13):
为什么烧写flash的时候总是出现“boot.asm文件无法找到”的提示,需要用户自己定位,但是文件夹里面貌似也没有啊?好像不使用也不会有什么致命问题

到底它是干什么用的呢?

网友A:
我有一些tms320f2808的问题,请指教!

tms320f2808,我使用30M晶振接在X1和X2,CLKOUTCLKIN是接地还是接3.3V?晶振的选择和采样频率怎么计算?不用的GPIO管腿不接就行吗?

网友B:
boot.asm应该是做bootloader的二次搬移用的

你的DSP可能是需要进行二次程序搬移,boot.asm起的作用就是搬移真正的程序用的

网友C(2009-09-13):
boot.asm起的作用就是搬移真正的程序用的 是不是有些费解啊!为什么要这样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