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的控制

楼主(2009-03-17):
在做无刷电机的控制时遇到一个问题,调节pwm的占空比为60%以上时电机停止不转,60%以下时电机工作正常,能调速。电机空载,当不加电机时pwm的占空比能调到100%。困扰几天不知道原因,希望高手提供帮助,谢谢!控制用ti 2407

网友A:
转换为磁场,角度,时间

再分析

网友B:
是否速度快啦、换相不及时

网友C:
...

不到现场看,不看前置电路,不了解电机类型,怎么分析

网友D:
LZ做的IGBT驱动可能有问题

网友E(2009-04-16):
呵呵

功率驱动有问题,请看自己的驱动电路,和TI芯片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