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说**走ARM路线10年不动摇?

楼主(2009-03-17):
    Piccolo是TI公司最新推出的C2000系列DSP,Piccolo系列DSP与其它的DSP都有了很大的改进。它很大程度也改变的外部电路,内部集成了FLASH/OTP ROM和RAM,使用变得非常简单,成本就是非常平易,性价比极高。Piccolo采用单电源供电,只要3.3V就可以稳定工作,内部集成了1.8V的LDO给内核功电;内部采用了上电复位电路外接阻容就可以工作(要求高的场合,建议使用外部复位器件);内部集成了精度为1%的震荡器,不需要外接晶体,节省成本;Piccolo集成的ADC有12位的分辨率,使用内部参考源也可以达到10.9位的精度。最小系统电路如图1所示。L1与L2是模拟与数据隔离,也可以直接连接。

详见Blog:http://blog.sina.com.cn/zlgdsp
 相关链接:http://blog.sina.com.cn/zlgdsp

网友A:
什么时候能够拿到现货呀?

真的很想见识一下
他的那编译器不会象ADS1.2一样让人难受?
价格真的很厚道吗?

网友B:
主要是TI有100元以下的便宜的仿真器吗?

主要是TI有100元以下的便宜的仿真器吗?

网友C:
machunshui:

我们(ZLG)即将推出的仿真器虽然不是100以下,但也接近100了
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网友C:
而且即将推出的piccolo开发板集成了仿真器,售价也仅¥200左右

网友D:
所谓仿真器成本地球人都知道,周立功的一系列仿真器

随便一描就知道硬件是一样的,说到底都是一个JTAG协议转换而已(不能叫仿真器,只能叫调试器)……但是厂家不提供资料很难制作。以前靠这个卖钱当然贵了,现在竞争激烈,价格当然可以随便降了……说到底都是跟厂家的推广策略有关。

网友E:
请问:ADC采样速度最快多少?

支持DMA传送吗?

楼主:
RE:8楼

最高可以达到5MSPS采样速率(60M主频),
Piccolo系列没有DMA,但有些型号支持CLA(什么是CLA?见http://www.zlgmcu.com/TI/CLA.asp)。
谢谢关注。

网友F:
PICCOLO

Netjob

很会算呀,你开个公司肯定能赚大钱!

(同时也说明你没开过公司,那就不要在大家面前表现自己了!)

一是现在没那么大的市场需求。

二是那仿真器很容易仿制,一但用PICCOLO的人多了,这种仿真器网上就倒处都是了!

网友G:
Netjob 太小看ZLG的雄心了!

老周如果推出这个系列,到时满街都是100元以下变速不变调的MP3英语学习机了!

中国的英语市场是一块很大的蛋糕,点你一条发财路,到是发了记得请俺喝一壳。

网友F:
PICCOLO

PICCOLO在很多方面是CM3、ARM7不能代替的,

尤其是在高端电源控制,电机控制领域。

不要认为它就是个普通MCU。

如HRPWM功能,没哪个MCU能达到它的性能。

还有就是各种算法,浮点运算等。

网友F:
PICCOLO

不和大家辩论了,3年后看结果。

它的优势是高端电源控制,电机控制领域,实时控制

但通用MCU领域肯定还是竞争不过ARM。

网友G:
对汽车中的超声波倒车雷达可以省掉

40K的中心谐振虑波器!还能省掉一级模以放大。而且稳定性和生产的便利性将产生一个数量级的提高!(这市场比英语市场有过之而无不极!)。

Netjob 这一回得请俺喝人头马了!

网友H:
Netjob 不厚道,粉丝点你一条生财路,你回别人一条

打劫路!阿阿!

网友G:
Netjob 你这人真不够朋友,不请喝酒不要紧,

还想让俺帮忙去打劫!这打劫可不是俺的老本行啊。

网友I:
和CM3比没太大优势

LM、LPC1000系列、STM32都有功能类似的型号,除非价格很便宜
但是国内价格可能低吗?至少零售不会便宜

网友J:
说句公道话!

TI的东西就是质量非常稳定可靠!没有BUG! 软件开发非常好用。说的是CCS3.X

但是价钱就是高一些。 是贵一些些!

作为学习,C28X是不错哦。就是仿真器太贵,这个ZLG开发板200RMB也是贵了点点吧。不过相比以前的LF2404,C281X开发板已经很便宜了,这样是突破啊!
希望以后再便宜些就好了。你自己的LM不是才99RAM,FPGA99RMB.

而且那个仿真器不能外用!更不支持高端的C28X.这样有何意思呢?

就算是200RMB的XDS510,如果好用稳定,就划算的。

偶当时就买了个600RMB的,之前公司买的要1500RMB呢!

不过XDS510支持CCS3.3支持C24 C28X C54XC55X,C64X的。几百元也能接受。

但是现在ARM7,CM3如STM32的工具,才100RMB.相比就贵了。是不是?

网友F:
道理在什么地方

国产MAX3232卖2元,TI等国外厂生产的卖到6--8元。
TI的74HC系列都比仙童的74HC系列卖得贵,为什么?
价格也是由市场控制的,如果TI卖的东西价格太高,就会行成有价无市。
如果TI卖的东西价格一直高在那,并且有人买。那就有它合理的地方。
你嫌我贵可以到别处买更便宜的IC嘛

网友J:
熬夜了。

楼上的数据不对,现在MAX3232 销量是最好的。因为量大!而且质量也很好。
这个你不信?哈哈!你看看所以的开发板上使用的是什么就知道了。

你最后的那句说明你确实不是当老板的材料!只能是~~!

你看看现在的硬盘市场,日立的硬盘也是打着【国内】生产的

价格最便宜!比希捷,西数,三星都便宜! 质量怎样?
这个我就不好说了。但是日立的硬盘肯定会对其他形成冲击的。而且很大很打!

你看CPU,现在AMD的CPU也是对INTEL CPU冲击很大的!

这些~~ ,ST,东芝,松下,日立,ONSEMI,ADI,FIRCHILD,NXP,MOTO,ADI,。。
生产IC的厂家很多很多,而且个个都是大跨国公司,资金与技术力量雄厚呢。

那么你就知道了吧,TI的老板会像你这么样说吗?
”你嫌我贵可以到别处买更便宜的IC嘛“

网友K:
DSP没有DMA确实有点说不过去

DSP肯定要实时采集啊!

网友F:
说不通

任何产品价格总有差异。

我是电工,你如开公司也只能生产低价格,低成本,低质量的东西。

生产生产什么打火机,假冒照明开关等,但也能用的产品。

中国的产品在国际上的质量口碑为何不好,都是这些人搞的!

国产的MAX3232是能用,但能用多长时间就很难说了。

现在MAX3232 销量是最好的。因为量大!而且质量也很好。
这个你不信?哈哈!你看看所以的开发板上使用的是什么就知道了。

质量也很好?只有让大家用过的人评论了!!

所有的开发板上使用的是什么,也只是开发板,你在工控板上也用的这个?
你也就做过些开发板吧

网友F:
TO 我是电工

你只是在我面前想证明:“便宜没好货!”这句话是错的。

而且举的例子很好,日立的硬盘是又便宜,质量又好。

但这个例子又能说明什么?

我今天看到一只狗3条腿,你能证明:狗是3条腿的吗?

网友J:
”你嫌我贵可以到别处买更便宜的IC嘛“

这句话就能看出你的水平了!还有什么好说的?

我举的日立硬盘例子,这个都不明白!说明你的思维能力真是一般般。
举例的AMD CPU的例子也不明白?哈哈!

”你嫌我贵可以到别处买更便宜的IC嘛“

上面这句话只能适合大陆的管本位的垄断企业,它们才有这本钱说这些
话!
好比大陆电信可以这样说:你嫌我的月租、收费贵可以装别家的嘛“
~~~

网友F:
价格与市场

不说了;等你把价格与市场的关系弄明白再说!你卖的产品看你的成本;以及市场定位!不是你个人定价的,也是根据市场调节的;价格不同;质量当然也不一样!一分钱一分货。你要格力大1.5p空调1700元卖给你;卖家也只能告诉到其他地方买其它品牌。总不能为了你说句好话我亏本卖吧!

网友H:
起个中文名字和英文名字也是很正常的事,

有啥大惊小怪的,
-----------------------------------------------------------
引用 网友F:
DSP 技术  ←返回版面

21楼: 道理在什么地方
。。。。。。。。。
//如果TI卖的东西价格一直高在那,并且有人买。那就有它合理的地方。
//你嫌我贵可以到别处买更便宜的IC嘛
-----------------------------------
哪有你这样做营销的,好象好货不愁卖的道理?看看AVR UC3 系列,跟TI这个DSC 一比,性能相差不是太多,但是TI的价格就是便宜,这样一比较就是性价比高了,加上有中国最牛的周立功新晶片推广品牌商**,DSC注定了今后会在中国红火。

其实内行人谁都明白MCU是一个先入为主的市场,只要是性能相差不是太多的晶片,就看谁的推广能力够强,才会最终占领大部份市场。

网友G:
TI与老周联盟,使DSC在中国的大量普及提前了5年!

因应用DSC设计产品产生的高额附加价值,每年为国家增收**个亿的外汇。

网友L:
Netjob 你这家伙真混账!啥时见推UCOS时

有这么多人做托了!!!好东西自然有人做托!你硬要吊死在ST里,俺不阻你!

网友M:
路过,大部分是什么船的马甲...

网友N:
哈哈~~~建议飞船更换马甲继续战斗~~~

网友A:
Netjob请显真身

Netjob:
上海有21IC的聚会
你能显身
让我们看看你的真身吗?
发表话题
总能激起千层浪
就象宋祖德
别人也是非常有才、经历非常。

网友O:
鄙视ZLG这种行为

看了 30楼发的帖子 才真正什么是真正的无耻.

这个叫"粉丝"朋友说TI与老周联盟,使DSC在中国的大量普及提前了5年!
你怎么不说ZLG兼并TI,可以使DSC在中国的大量普及提前了100年了!

那这么多年合众达,闻亭,瑞泰这些第三方没有做任何工作,包括TI都在排队等着ZLG来普及DSC,大家相信吗.估计"粉丝"朋友屁都不懂,最恨这些为了公司推广请些马甲在这里瞎嚷嚷.

网友P:
vvv

片子开发快,支持好,稳定才是硬道理,开发工具只占很小的一部分。一直对ZLG代理的东西,在开发产品上不太喜欢,感觉一直处于学校学习什么的。至少目前为止还是这样子认为.

网友G:
这些商家在中国所做的前期工作

的确是为老周的这次**TI修好了不少路,但这些商家跟周立功有可比性吗?
试问大家,如果不是周立功,你们现在谁能轻易在市场上用10多元以下的钱
买一个的10K门的FPGA?

DSC再好,如果会用的人少,出货量必然少,价格居高不下,何年马月才会在
中国普极!

俺只知道老周新推的这个20元RMB的DSC在同一时钟下是8位机运算速度的10到30倍。AD和DA是同样精度下MCU中最快的一棵!

网友H:
Netjob 老是在忽悠不明真相的菜鸟们,

引用 网友Q:
DSP 技术  ←返回版面
39楼: 你忽悠人家,当然人家会给你个说法!

//如果是算法的考虑,考虑用PICO等28X, 选用 CM3绝对正确。真的。
评:你的ST等着没落吧,周立功推DSC是专治你的ST来着的。

//做算法,ARM比TI更慷慨!真的。
评:蒙骗不懂算法的小鸟们。

//至于性价比,STM32远远高于 C28X. 而且STM32开发很方便好用。
评:没这个本钱就别吹这牛了!

网友G:
21IC谁不知道飞船跟老周曾经为了OS的事

大战过200回合,最后两人不欢而散!现在为什么会成为周立功的FANS了!有种你也令飞船成为你的FANS去!

网友R:
切,到底谁在忽悠人啊???

网友O:
本来看了是不想回的

看到这位"粉丝"朋友的回帖,可见ZLG的推广行为何其卑劣,居然说"但这些商家跟周立功有可比性吗?"

DSC用的人少,这话你都能说出来,可见你不是一般的无知!干脆你上个联名书,让TI把合众达,闻亭,瑞泰这些第三方都撤了,看看ZLG有多大本事,一个做单片机的,叫得这么嚣张,有多大本事,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说白了不就是想靠到卖TI芯片赚钱吗!还真是服务大家.强烈鄙视ZLG这种马甲行为.二个字"可耻"

网友F:
PICCOLO

TI的东西价格上是要比STM32贵,很多人比较喜欢STM32吧
如果不喜欢C2000,你就不用它就是了。
我也比较喜欢STM32,便宜呀
但ST在技术上是不能和TI相提并论的。TI的芯片很少有BUG,稳定。
ST以前做8位MCU就那水平。更不要说32位了。
只能说它的核和TI C2000是一个档次,但外设设计水平就不是一个档次了。
软件算法上就更差的远了。
但三星的ARM芯片做的不错的,就是没出M3芯片
只能说ARM M3核不错。
新的东西学习是可以的,但做项目我认为还用成熟的芯片好。

网友H:
百闻不如一见!

http://www.zlgmcu.com/TI/exploitation_tools.asp

这些步聚对于一个新手是何等的重要!

网友H:
把Netjob 这个ST的FANS气得乱跳!

小心别气伤身体啊!哈哈!

网友R:
说真的,以前对ZLG很有好感的

但看多了LZ这样子的推销,我越来越厌恶ZLG了

真的很厌恶...

网友G:
这样推销一目了然,所有好的特性全知道!

何来厌恶?难道你怕小朋友把你的看家本领学去(因为周立功做得太容易入门的缘故!)

把复杂事情简单化是周立功的本领,这里边需要财力,需要人才,需要一个团队,老周有能力把小朋友迅速带进门来,这就是很多人喜欢的原因!

网友S:
鄙视那些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的推销方式

<big>鄙视那些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的推销方式</big>

网友T:
飞船师弟不用怕,拍照留证据是俺的拿手好戏!

引用 网友U:
DSP 技术  ←返回版面

51楼: 说实话 C28X与 CORTEX-M3两个核是一样水平的。
从结构,代码来看,两个真是差不多的!
C28X是16、32混合代码,CORTEX-M3是THUMB-2/ARM也是16、32混合代码。

总线来看,也是哈佛多总线结构~~,好也好不了多少啊!

从指令和执行时间来看,也是差不多是单周期的啊,MAC(MPY)大家都是周期。

因此算法角度来看,大家都没占便宜,但是对算法的资料,ARM慷慨些!这是真的!
~~不多说了。
两个核是一个档次的,45楼的杨容这点说对了。

//-------------------------------------
严重敬告:NETJOB你已经留下了忽悠21IC电子菜鸟的证据!想跟俺师弟宇宙飞船PK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一定会以失败告终的!等着瞧吧。。。哈哈!

网友H:
香版主,你还真敢撞进来啊?本来俺看在老周

也曾经推过CM3,就一直有意避开这个话题,只说过ST,从来没直指ST32,就是不想把你ST32扯进来,你要真跟TI这个DSC较劲起来,俺立马就就能把ST32打进18层里,永不超生!!!

另:杨容,这个营销一点都不专业,早早下岗得了!

网友H:
俺师兄真要出手,你ST32肯定下不了台,

TI的这棵DSC所有RAM 都能分块直接做数**算,累加器是64位的。。。。
你ARM才多少个寄存器,这有可比拼吗?TI的是复杂指令系统,讲究的是每一条指令的速度,ARM的只是精简指令集,由多条指令构成一条复杂指令的功能,每一条指令速度上根本没有可比性。

网友S:
哈哈,陪楼上大叔听课

飞船兄:您要比就全面些,从定位到市场,从价格到性能,从工艺到资源,从设计理念到应用领域,俺正好可以学习学习先进技术;俺是搞技术的,对一切优秀的东西感兴趣。

只要您言之有物,不是忽悠,把谁打入18层、28层都无所谓。

网友F:
PICCOLO

另:杨容,这个营销一点都不专业,早早下岗得了!

谁和你说过我是做营销的了!

还把谁打入18层、28层。。。笑话!

TI都没这么狂,不是也一直在诚恳地买ARM的核吗

TI这次再不努力推出PICCOLO,在低端市场它就彻底被ARM CM3打败了!

我是TI的FANS ,看不惯有STM32的FANS一直贬低PICCOLO才说两句。

没想到惊动香版主了,抱歉!

香版主在STM32上的功劳我就不说了,的确很敬业。

但有BUG为何就不敢承认?就象每个人都有缺点一样。

TI的2812的ADC精度就很差,TI自己也承认的!

还有就是TI的东西贵,推广方面也很小气!ST是经常送开发工具。

网友V:
有经验的自然有辨别能力

飞船潜艇粉丝三位一体大忽悠,您可别把学生们忽悠瘸了,以为用了这破dsc就天下无敌了,那就是罪过了.
在这里给广大学生娃提个醒,作硬件归根结底拼的是电子技术电路功底,这与用什么mcu没有必然联系,作软件拼的是数据结构和算法,与用什么语言没有必然联系,这才是王道.

网友H:
把一个准64位MCU说成跟32位是同一档次的,

不下岗也不行啊!

没做过数字信号处理的就请别在此忽悠小朋友了!什么狗屁数据结构,你试试把一个用汇编写的算法在原来运行的速度上再提高三到五倍试试!你唯一的就是把晶振频率提高三到五倍。

TI的DSC的一条关键指令就能把速度提高10倍以上!这就是技术的本质!

网友W:
这个飞船没写过程序?!没见过不同版本的程序速度会差n个

网友H:
某些人的极限水平也只能是用用

8位机,最大不了就把32位机当8位机用了!

网友X:
我用4位单片机的

我用4位单片机的,大家都来鄙视我啊!
^_^
无耻+无聊+无赖!

网友Y:
同意61楼

网友F:
PICCOLO

引用 网友H:
DSP 技术 ←返回版面

64楼: 把一个准64位MCU说成跟32位是同一档次的,

不下岗也不行啊!

老周如这么吹,TI就不敢让他卖PICCOLO了

哈哈,你真能吹呀,毕竟是做销售的。不懂技术上的东西就别乱吹!

C28X的核本来就和CM3核一个档次,有些地方还不如CM3,如功耗,用的门的数量,也就是成本。

速度是和流水线有关,你打乱流水线看看再看速度!

网友F:
PICCOLO

PICCOLO 怎么成了 准64位MCU ??

明明是只鸭子,硬要说成是天鹅!搞销售的就是人才啊

大家这么多用MCU的,你就瞎忽悠吧。。。。

网友H:
你这些人都不是搞技术的料,连指令文档都

没看就在此胡扯!21IC 再多一些这样的人,不知道会变成什么的坛子!

网友F:
PICCOLO

http://focus.ti.com.cn/cn/paramsearch/docs/parametricsearch.tsp?familyId=916&sectionId=95&tabId=1220&family=mcu

去这里看看,别把自己无知说成很有知识
 相关链接:http://focus.ti.com.cn/cn/paramsearch/docs/parametricsearch.tsp?familyId=916&sectionId=95&tabId=1220&family=mcu

网友G:
Netjob 你就是这样的水平,还老是在DSP坛子

蒙骗不明真相的小朋友们,脸皮够厚的,还真是搞销售的料啊!

网友L:
杨容,这营销不知在哪搞了个假上岗证,

强烈建议你老板把你开了!

你以为TI会把所有的技术密密写在开场白里!

网友F:
PICCOLO

潜艇8421 的意思是

TI把自己的天鹅当鸭子卖了:)

那还要ZLG干啥,天鹅2美元一只,那还不都被抢疯了!!

网友F:
好,有见解

好,有见解

是比那些做销售的强。

网友H:
关键技术就是那么的一点点的东西,你这人也太笨了!

引用 网友Q:
DSP 技术  ←返回版面

76楼: 粉丝你就不用混了,从头到尾你都毫无技术的见解!

//你这家伙,作为马甲也太不专业了!
//从头到尾,你有什么技术的见解?你不面红?
//---------------------------------------------
与其说是资质问题,不如说某些人的确是太懒了,连指令文档都还没看过,就在此胡扯。

在上个贴子你怎么会提漏了AVR32 UC3 这个系列了!集成电路研发厂家也在斗,这个俺管不着。

俺是眼光是很实在的,只知道这一颗性价比极高的‘准64位’DSC在中国的大量应用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这就足够了!

网友G:
只有AVR32 UC3 系列跟TI的这个DSC有得一拼,

就你那个ST32,还是靠边站吧!

网友G:
NETJOB好象很懂技术???

连64位跟32位的差距在哪都不知道,不知道是谁嘴硬?

你以为搞技术是靠嘴吧吃饭的!

网友H:
这段时间上DSP坛,看到的都是一些人此胡扯,

底下还有一帮小鸟们在顶礼跪头!

这些人根本就没真正搞过DSP,充其量只是调用一下别人做好的LIB!然后就在这里扯开了。

网友H:
告诉你,这一招老早就失灵了,想用激将法,

俺多年前在模以坛子就已经产生了抗体!别做梦了,自已慢慢惨悟去吗!俺看不过眼还会飞你两砖的!

网友Z:
曾经有个伟人这样说!

51是未来的发展趋势!要用LPC9xx;
ARM7是未来的发展趋势!现在应该学LPC2xxx;
Cortex-M3是未来的发展趋势!现在应该学LM3xxx;

现在又有伟人说:
DSC是未来的发展趋势!现在应该学Piccolo。

网友H:
NETJOB 就用你的CM3汇编做以下的功能,

引用 网友Q:
DSP 技术  ←返回版面
90楼:。。。。
。。。。。。
//-------数据取16位----------sum 32位------------
int16 x[N];
sum=0 ;
 for(i=0;i<N;i++)
     {
       sum=sum+(x*x)>>5;
      }

网友H:
如果你能用CM3跟DSC汇编出来的指令长度打个平手!

以后你说啥俺都附和着你!

网友F:
PICCOLO

这种硬要把PICCOLO是准64位MCU的人 你也要和他讨论技术。

他下次要说你的ARM M3是8位单片机了。

你是做技术,人家销售本来就是靠嘴吃饭的。你说得过人家吗?

他真的败给你,他们老板知道了,肯定要把他辞了,你这不是害了人家嘛

两个核一个档次,但在某些程序指令上各有优缺点。

TI的东西是不错,但那是吃老本,老一辈留下来的。

再不创新,马上一半市场就要被ARM吃光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还和ARM比,有啥好比的。只能说它某些领域比ARM强些。

TI最新的OMAP3530处理器:

CPU:430-MHz TMS320C64x+TM DSP Core

600-MHz ARM CortexTM-A8 Core

还不是用了人家的CortexTM-A8 Core!

再要比,你们就去比TI和ARM上市公司发布的财务报表。

就知道哪个更有发展前途了。

网友L:
小心飞船咒你杨容祖宗18代!无中生有!

引用 网友F:
DSP 技术
97楼: PICCOLO

//这种硬要把PICCOLO是准64位MCU的人 你也要和他讨论技术。
//他下次要说你的ARM M3是8位单片机了。
//你是做技术,人家销售本来就是靠嘴吃饭的。你说得过人家吗?

21IC谁不知道飞船是个电子技术痴!

网友G:
NETJOB果然有料到,也不是白吹的,

不过俺建议你还是再优化一下,最好用CM3的汇编重写,要不宇宙飞船用周立功推荐的DSC的汇编写出来会吓坏你那就不好了!俺们电工就没戏看了!哈哈!

网友G:
帮飞船拍个照,大家好看一点,

引用 网友H:
DSP 技术
92楼: NETJOB 就用你的CM3汇编做以下的功能,
//-------数据取16位----------sum 32位------------
int16 x[N];
sum=0 ;
for(i=0;i<N;i++)
     {
       sum=sum+(x*x)>>5;
      }

网友AA:
回复91楼的lost1421,啥都不用学,直接拿来用就行了。

网友F:
TO 粉丝

你有本事,你就用C28X汇编指令也写个飞船那道程序。
不用CCS编译器。
别老是拿飞船挡在你前面,他是你领导还是你爹??

飞船那是高科技,当然厉害。

你有什么本事也露一手?让大家瞧瞧。。。

网友G:
圈圈也进来做评委打分,NETJOB要加油才行啊,

给个贴士你,周立功推荐的这颗DSC只用‘7’条指令就完成了!并且每条指令的执行都是1个时钟。

网友F:
我给粉丝出个题

我给粉丝出个题。2道题你选一道简单的做出来就可以了

第一道题

一个32位数M1, 0---9999

你把它转化成十进制数,放到D1,D2,D3,D4里

用C28X汇编指令写,别给编译器给的代码(但可以参考)

编译器给的代码不是最少的。

也别请教飞船。

第二道题

一个32位数M1,开平方根
结果16位,只要保留整数
用C28X汇编指令自己写。别给编译器给的代码(但可以参考)
编译器给的代码不是最少的。

网友F:
拿个TI的东西来骗NETJOB

有本事你把我上面的第2道题做出来

网友G:
看到试题就怕怕,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引用 网友F:
DSP 技术  ←返回版面

//第二道题

//一个32位数M1,开平方根
//结果16位,只要保留整数
//用C28X汇编指令自己写。别给编译器给的代码(但可以参考)
//编译器给的代码不是最少的。

//---------------
第一道题太简单了,苦力干的事,俺不干。
第二道题可以用DSC试一试。
先看看DSC文档再说,俺是很勤奋的!

网友F:
PICCOLO

//---------------
第一道题太简单了,苦力干的事,俺不干。

(除法指令还是有讲究的,尤其当作个子程序供别的程序调用)

第二道题可以用DSC试一试。
先看看DSC文档再说,俺是很勤奋的!

好,说这句话,象个做技术的!

说不定大家以后可以交个朋友!

我个人比较喜欢PICCOLO。

当然也喜欢ARM M3,

有空要向NETJOB学习学习,因为他一直在用M3!

PICCOLO,CM3两个都学,一个也不放过。

网友AA:
俺不玩DSP,不够格当评委

网友D:
这样的推销方式越争越明朗了……说明市场进化得很快

和御用文人一个道理……哈哈

在此我郑重公布一个新发明的名词:御用电工

立此存照。

网友D:
热烈庆祝21ic诞生一个新的汉语词汇:御用电工

网友AB:
顶楼上的楼上,谁是这个帖子的蛀虫,大家一看便知

网友G:
看了一下TI的ASM 文件,是C55的ASM,

某些指令F28不支持!不能直接用。

俺按照平常常用的算法估算了一下移植到F28的32位整数开平方根,40M时钟下用普通的指令‘2微秒内’可完成!致于用特殊的DSC指令,经验不够,还没头绪。

网友H:
TO:Netjob 飞船是不会转行做销售的,

俺跟老周不一样,他要为几百号员工的生计负责,俺可以天马行空。

网友AB:
楼好高啊,小心摔死哦,好怕哦,哈哈

网友H:
这样比较有意义吗?没有人这样处理信号的!

NETJOB 你还没有真正掌握数字信号处理的真谛。

网友H:
DSP里用得较多的指令相差了10倍的速度,

引用 网友Q:
DSP 技术  ←返回版面

120楼: STM32 PK TMS320F28XX 测试报告:

测试程序:

#define  PI 3.14159326
。。。。
。。。。
看看每个函数使用的CPU CYCLES数量是多少?

CORTEX-M3: IAR编译器 器件STM32F10X

temp=sin(3/PI);      //次函数 *** 使用了 1300 cpu cycles
temp=sqrt(3/PI);     //次函数 *** 使用了 2269 cpu cycles
temp=abs(3/PI);      //次函数 *** 使用了 20   cpu cycles
temp=atan2(3.0,PI);  //次函数 *** 使用了 2778 cpu cycles

TI TMS320FC28X  CCS3.3

temp=sin(3/PI);      //次函数 *** 使用了 1939 cpu cycles
temp=sqrt(3/PI);     //次函数 *** 使用了 3365 cpu cycles
temp=abs(3/PI);      //次函数 *** 使用了 2    cpu cycles
temp=atan2(3.0,PI);  //次函数 *** 使用了 2679 cpu cycles
//-----------------------------------------------------------
temp=sqrt(3/PI);     //用一般通用指令整数开方少于80个时钟。
temp=abs(3/PI);      //用得较多的速度落差很明显。

网友H:
浮点库对于定点DSP根本没有一点用处!

做这些功夫简直就是浪费生命,NETJOB走进没有出口的胡同里了!

网友AC:
看完就一个结论,估计这里有几个是飞船的马甲,一唱一和

目的也很明确,我不明说了。

网友H:
以下的F28X TI给的库,40M时钟下的FFT时间。

128  6509     0.162 ms //32 位运算 基2
256  14756    0.368 ms
512  33081    0.827 ms
1024  73422   1.843 ms
------------------------------------------------------
如果改成基4的乘以一个0。6 就是真实的时间,若果再改成16位运算,速度会更快,这就要看个人的能力了!

网友AD:
顶NETJOB。。。。。

很勇敢很狂妄。。。。。

网友AE:
想问一句

飞船是哪家公司的?想知道他的老板是啥感觉!

网友H:
连PDF文档的资料都没有能力到,

还好意思在这扯!

网友H:
上TI的网站里有啊!

作为研发人员,这点找资料的能力都没有,还搞个屁产品!

网友H:
拷出来就这个鸟样,

CC2288xx  FFFFTT  BBEENNCCHHMMAARRKKSS::  3322--bbiitt  IImmpplleemmeennttaattiioonn

3322--bbiitt  RReeaall  FFFFTT
FFFFTT  ssiizzee     EExxeeccuuttiioonn  CCyycclleess
CCaassee  11  ::  TTFF((QQ3311))   CCaassee  22  ::  TTFF((QQ3300))   CCaassee  33  ::  TTFF((QQ3300))  &&  OOTTPP
128   6509  6763  7017     //----6509
256   14756  15394  16032
512  33081  34615  36149
1024   73422  77004  80536
3322--bbiitt  CCoommpplleexx  FFFFTT
128   11159  11671  12183
256  25901  27181  28461
512  59075  62146  65217
1024  132823  139991  147159

Notes:
CASE 1: Twiddle factor is in Q31 format and placed in internal memory (Zero wait state access)
CASE 2: Twiddle factor is in Q30 format and placed in internal memory (Zero wait state access)
CASE 3: Twiddle factor is in Q30 format and placed in OTP memory (1-wait state access)

网友AF:
ZLG能和MICROCHIP,ATMEL并列???

发表于 2009-4-2 17:32 DSP 技术 ←返回版面

137楼: 好多人说TI的资料好,那是忽悠的。

资料做到好的,国内的嵌入式的目前有MICROCHIP,ATMEL和ZLG

TI的资料很差劲的,很多东西有头无尾。很忽悠。

把你的PDF贴个图,文档号看看,哈哈!

网友AF:
Piccolo系列DSC和STM32等MCU定位完全不同。

Piccolo系列DSC定位低成本的工业控制,如数字电源、变频器、家用电器等等。竞争对手应该是FREESCALE的80XX系列DSC,与FREESCALE相比各有优缺点。而不是和其他ARM核MCU相互竞争。Piccolo可以说是TI的2801x系列DSC的改进低成本版本。但在低成本方面,TI并没有FREESCALE做得更好。

DSC要做到低成本的工业控制,有几点应包括:外设应包括I2C,USART,CAN,SPI等;ADC输入阻抗足够大,不需要外接运放;内置晶体振荡器,全温下精度在2%以内,1%更好;单电源供电;内置可靠的上下电复位;独立的看门狗;IO内置保护;12位高速ADC;高精度的PWM(周期和占空比)。以上几点,Piccolo有些做到了,但有些并没有做到。

网友AG(2009-04-17):
不能单步

xds100好像不能单步,但是可以断点

网友AH(2013-08-30):
好帖,顶起以后再看!

网友AH:
引用 网友AF:
Piccolo系列DSC定位低成本的工业控制,如数字电源、变频器、家用电器等等。竞争对手应该是FREESCALE的80XX ...

高楼之中,顶此帖!

朋友能介绍下FREESCALE的80XX系列DSC吗,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