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LF2407如何flash烧写

楼主(2009-03-17):
TMS320LF2407如何flash烧写

最近在调试2407,使用TI的烧写插件,在烧写时老是提示如下错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的cmd文件是按如下配置的,请教高手如何解决
“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at address 0x310
Please verify target memory and memory map

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at address 0x8000
Please verify target memory and memory map

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at address 0x814F
Please verify target memory and memory map

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at address 0x803D
Please verify target memory and memory map”

/*********************************************************************
* Filename: example_c.cmd                                            *
*                                                                    *
* Author: David M. Alter, Texas Instruments Inc.                     *
*                                                                    *
* Last Modified: 03/14/01                                            *
*                                                                    *
* Description: C code linker command file for LF2407 DSP.            *
*********************************************************************/

MEMORY
{
  PAGE 0:    /* Program Memory */
    VECS:           org=00000h,   len=00040h   /* internal FLASH */
    FLASH:          org=00044h,   len=07FBCh   /* internal FLASH */
    EXTPROG:        org=08800h,   len=07800h   /* external SRAM  */

  PAGE 1:    /* Data Memory */
    B2:             org=00060h,   len=00020h   /* internal DARAM */
    B0:             org=00200h,   len=00100h   /* internal DARAM */
    B1:             org=00300h,   len=00100h   /* internal DARAM */
    SARAM:          org=00800h,   len=00800h   /* internal SARAM */
    EXTDATA:        org=08000h,   len=08000h   /* external SRAM  */
}

SECTIONS
{
/* Sections generated by the C-compiler */
        .text:  >   FLASH      PAGE 0   /* initialized */
       .cinit:  >   FLASH      PAGE 0   /* initialized */
       .const:  >   B1         PAGE 1   /* initialized */
      .switch:  >   FLASH      PAGE 0   /* initialized */
         .bss:  >   B1         PAGE 1   /* uninitialized */
       .stack:  >   SARAM      PAGE 1   /* uninitialized */
      .sysmem:  >   B1         PAGE 1   /* uninitialized */

/* Sections declared by the user */
      vectors:  >   VECS       PAGE 0   /* initialized */
}

网友A:
你 外扩的external SRAM

2407的脚设置好了码?另外VVP接+5V,板上VCCP脚的印线要宽以点

网友B:
相同的问题

我今天也遇到相同的问题,希望高手给解答一下

楼主:
flash烧写

vccp和mc/mp都设置好了,还是这样,是不是cmd文件有问题啊?哪位可以把你们能够正常烧写下到flash里面的程序共享参考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