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F531如何通过JTAG烧写外部并行FLASH

楼主(2009-03-19):
我用的HHBF531-INTEGRATIO-R2的板, 想请教一下, BF531如何通过JTAG下载板烧写外部并行FLASH? 有没有介绍或资料什么?

网上有个SPI的介绍, 我照那个试了, 也不能烧外部SPI FLASH, 提示说什么擦除错误

谢谢先~

网友A(2009-08-19):
首先,你必须有一个ADI DSP的仿真器,原厂或国产的都行。
然后,你就可以通过VDSP的Flash Programmer来烧写FLASH(SPI或NOR FLASH),不过你首先得有你所用FLASH在VDSP下的驱动程序(可参考VDSP下已有的FLSAH驱动改写)。

网友B:
要看看你手里有没有读写FLASH的驱动程序,如果没有,你还得自己写一个,不过还好,不是很难写,在vdsp里面找个例子,改一下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