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行请教DSP算法,关于采样后怎么处理的,有没什么函数

楼主(2009-03-20):
我一点不懂DSP,假如我采样了一段波形的数据
有没有什么C函数库调用一下什么函数就可以返回这段波形的频谱、峰值、RMS、平均值甚至两个指点数值间的时间间隔。。。

能否给点方向?一点不懂啊!

楼主:
如果还是开源的那可真是太好了。。。有吗?

因为俺这方面比较愚钝,所以尽量走拿来主义,恳请各位仁兄指条道。。。

网友A(2014-05-04):
引用 楼主:
因为俺这方面比较愚钝,所以尽量走拿来主义,恳请各位仁兄指条道。。。

楼主 现在你会了吗?可以贴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