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type.h"问题

楼主(2009-03-20):
烦躁啊。。
  在工程中添加了。。还是这个报错。。

楼主:
用的是ccs3.1

费解。。

楼主:
还没弄好啊 。。苦。。

卸了 装还是不行。。不知道怎么了。。

楼主:
换了个2.2竟然可以了。不报错。。

费解。。
 达人来解释下。。

网友A:
包含即可

    头文件好像不用直接在工程中添加,在ASM 或者C中包含即可,然后编译的时候CCS会自动添加,但是工程文件夹中要有才行

网友B:
同意五楼

是的,头文件只要在工程文件夹中间有个,然后在主程序里面用#include包含进来就可以了。我一直是这么处理的,好像没有出什么问题啊!楼主不妨试哈

网友C(2009-09-13):
曾见过这样的问题,呵呵~~~~~····还是一样的纳闷啊

网友D(2013-03-30):
dsp could not open source flie "tmwtype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