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无源晶振关断的问题

楼主(2009-03-22):
现在需要将DSP外接的晶振关断,能否直接将晶振两端对地短路?
短路后,是否会对DSP产生影响,比如损坏内部电路等。
有什么办法,能根据需要让单板的时钟不起振,但又不影响到单板本身的功能?

DSP:TMS320C6727
XTAL: 10MHZ

请各位赐教,谢谢!

网友A:
你是关于关断。我却是关于如何开启

问啦半天
没人来支持

楼主:
说明一下,

主要是硬件测试中通过针床将晶振临时关断,测试完毕将其还原,所以想请教是否可以将晶振的两端短接到地。
因为见有的MCU时钟结构大致都是通过内部非门与外部晶振、电容组成,且XTALIN端对应的是非门和系统时钟的输入端,我想假如将该端拉到地,应该不会损坏内部电路。
但对DSP的内部时钟电路不熟悉,不知是否能这么做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

只要将X1接地,X2悬空。

网友C:
用个晶振座,关断就是拔起晶振

楼主:
那不现实

这时流水线上的测试,单板都是贴片好了下来进行测试的。